[家电] 老板8230C抽油烟机拆机

楼主(2021-05-31):
别人送的 老板油烟机做工好,,估计价格不便宜,
应该没用过

里面缺电机和扇叶  ,可以连接WiFi,触摸屏,外壳膜还没撕

要是安装使用,还要一些配件

网友A:
油烟机最重要的就是电机了。
其他都是噱头。
上个500w的风机,比啥都强。

网友:
风轮怎么拆机?

网友:
油烟机有个屏幕还连wifi还能打电话?意义在哪里?

网友:
开机时,强制先给你看10秒广告

网友B:
现在的电器都给玩坏喽!油烟机、热水器、洗衣机等等,都带网络功能,为了多挣几个钱,实际上基本上没啥用…………

网友:
智商税还没上够,继续

网友:
多年没见它的广告了,就这结构,算了吧,太陋

网友:
最早是一个铁皮罩子加个烟管自然排烟,后来再加个电机排烟,现在wifi加上了。

网友:
难道还可以上网学做菜厉害

网友:
没电机和风轮也能用?那太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器都给玩坏喽!油烟机、热水器、洗衣机等等,都带网络功能,为了多挣几个钱,实际上基本上没啥用… ...

早年油烟机上弄个什么“电子鼻”“闻”到油烟或泄漏燃气就启动~太太太高大上了吧?结果用几天后,电子鼻被油腻糊死,啥也不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年油烟机上弄个什么“电子鼻”“闻”到油烟或泄漏燃气就启动~太太太高大上了吧?结果用几天后,电子鼻 ...

前天到超市去看油烟机,小姐姐跟得紧呢,介绍都好,全都是挥手开关的,当然24小时不能断电嘀,俺就是想省电费!万一“挥"坏了,俺可不会修呀。。。。。最后坚决不买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机械式按压开关的油烟机好伺候,哪怕坏掉了,不需要太高深的电子知识就能修好,而且配件也好找。就像楼上几位说的,一个好的电机才是关键,其他的功能只能增加麻烦,把生活复杂化

网友:
展示样机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油烟机最重要的就是电机了。
其他都是噱头。
上个500w的风机,比啥都强。 ...

500w的风机声音很大吧

网友E:
电机和风轮哪去了?带屏幕的机子很贵,油烟糊起来样卵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0w的风机声音很大吧

炒菜声音也小不了啊。

网友:
淘个合适的风机和叶轮装上就能用了,这种油烟机风机和叶轮是有方向的,买的时候看下出风烟道位置,确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和风轮哪去了?带屏幕的机子很贵,油烟糊起来样卵用没有

家电卖专用,发育不完全展示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