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拼多多13块钱的DB07锂电钻拆解

楼主(2021-05-31):
加入高级耐高温白色润滑脂,使用感受良好。油不可大于10分之4,不然会形成阻力。
此锂电钻设计简单,但是用料扎实,合模干脆利落,没有大飞边。电机纯铜,锂电池也是某大牌的。扭力可有3.5牛。这里就不测试cpk了。
13块钱拼多多还给我优惠5大洋。日用足够。配上世达的批头,所向无敌。当然这边更加推荐购买25块钱,淘宝12V的锂电钻,双速调节可钻孔攻牙,0.5-25牛的扭力可调,金属减速机。可惜就是有刷电机,要是无刷电机那才是王牌工具。

网友A:
还是12V的靠谱,这种3.7V的纯粹就是个玩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12V的靠谱,这种3.7V的纯粹就是个玩具...

曾经也以为百得3.6伏(三节镍镉电池)电批力度不足,不料用它上紧的螺丝手拧再也拧不动,才不得不相信这个设计是成功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货色前些天淘宝卖七八块钱,还能用红包。。。。。

网友C:
前阵子淘宝好像9.9还能用红包,不过也可以了,拧个小螺丝没问题

网友D:
25的12v推荐一个,伸手

网友:
比淘宝的还要贵了

网友:
可惜了润滑脂

网友:
扎心了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阵子淘宝好像9.9还能用红包,不过也可以了,拧个小螺丝没问题

装修用它也是可以,3.5牛,除非咬死不然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的12v推荐一个,伸手

淘宝一堆呢,锂电钻22,双速25.销量排名靠前那几个

楼主:
淘宝一块五买的,还包邮。专用塑料润滑油,耐高低温—40~320℃。适用于各种不同转速的塑胶齿轮、减速微电机、微型减速器的润滑和消除噪音,特别适合低电流、高转速的小齿轮的消音润滑。
广泛用于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汽车电装(开关、后镜、天线)、办公设备以及精密机械的消音、减摩与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也以为百得3.6伏(三节镍镉电池)电批力度不足,不料用它上紧的螺丝手拧再也拧不动,才不得不相信这 ...

行星齿轮减数机,66倍左右的减速比,3.5牛等于7两的力。(1千克=9.8牛,则1÷9.8x2≈0.2(斤)*3.5),按扭力计算可以功m4*0.7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12V的靠谱,这种3.7V的纯粹就是个玩具...

你买个就知道这个玩具可以装衣柜,直接木螺丝入木。

网友E:
抛开转速谈扭矩,转速太慢也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抛开转速谈扭矩,转速太慢也不好用

一分钟18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抛开转速谈扭矩,转速太慢也不好用

13块钱要不了自行车,100就有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抛开转速谈扭矩,转速太慢也不好用

拧螺丝不会太快。

网友:
今早红包买了个富格,还没到货,不知咋样

网友:
夹头好像是塑料的?这个没有扭矩调节,拧小螺丝也不靠谱。还是不要用的好,老实用12v电钻拧螺丝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