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哥们帮我看看,新买的英洛迪硬盘系统装完就认不到盘了,咋办呀?

楼主(2021-05-31):
之前在淘宝买了两个便宜的360G固态硬盘,一直没用。开始插上还好好的,传东西的时候突然卡住了,我强制关机重开就认不到了。PE都进不去了。
才半年不到,发现那家店都关了跑路了。
就说自己修一修,百度了好久,拆开第一步就慌了,和搜的教程一点都不一样。
还没到用量产工具那步骤,第一步就发现板上没任何标记,怎么也找不到开卡ROM连接点。

各位大神指导指导呀,老弟第一次上手全搞百度了两三天现在还是一知半解。
群联主控PS3111 颗粒不知道是啥
板子上啥也没有 也没有百度里的两排点位。
就只有唯一的2个孔位 我焊连过了还是认不到

网友:
卧槽。后面怎么还有两个大白板

网友A:
坏块飞天的QLC闪存,512GB开360就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背后的那俩目测是刮刮乐

网友B:
卖完当然就跑路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黑片QLC,别说放半年,估计放一个月,数据都难保。
短接那一方一圆的孔,找3111的工具重新开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片QLC,别说放半年,估计放一个月,数据都难保。
短接那一方一圆的孔,找3111的工具重新开卡吧
...

大哥,你是说左上角那两个孔吗,我短接过了,还是认不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完当然就跑路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一个280一块360G买的,一点也不便宜呢,后悔死了。买了两块砖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飞天的QLC闪存,512GB开360就是没办法的办法。

大哥能说通俗点不,具体怎么干呢,感谢好大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坏块飞天的QLC闪存,512GB开360就是没办法的办法。

后面两个颗粒好像是特殊封装的,比正片的厚一点,单贴开这种是开不了的,试过好几片这种颗粒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后面两个颗粒好像是特殊封装的,比正片的厚一点,单贴开这种是开不了的,试过好几片这种颗粒 ...

可以开的,坏块忒多了点而已,手动定容开。以前上过当,没有外壳,当512GB买了。其实是垃圾中的垃圾闪存。本来闪存垃圾,有的坏块多到勉强开半容,有的DDR被操坏。最惨的是CE乱码或者没ID。两片INTEL原厂片,一片镁光降级片,其他都是垃圾黑片。厚薄不一。打黑杠的DDR挂。

网友:
QLC的稳定性真的堪忧/闲鱼一堆翻车的660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开的,坏块忒多了点而已,手动定容开。以前上过当,没有外壳,当512GB买了。其实是垃圾中的垃圾闪存。 ...

那就是说,我这两个盘应该是闪存坏了是吧,这玩意能用风枪吹下来不?
我把这四个闪存拆下来然后插上看能不能认如果不认就是板子有问题对吧?
新的应该板子一般没啥问题,我然后一个一个焊上,焊一个 插一下看认不认得到对吧?
拆了再重装需要重新开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我这两个盘应该是闪存坏了是吧,这玩意能用风枪吹下来不?
我把这四个闪存拆下来然后插上看能 ...

短接2个铜孔上机不就可以认PS3111了么

网友:
N18还是白板,兄弟还是换个颗粒玩玩吧,主控还行,可选颗粒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