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个汽车启动后备电池包,国货精品有惊喜。

楼主(2021-05-31):
什么也别说,直接开拆。罗丝好难拆。
打开了
3串22并66个18650.
分别量电压,3.56--4.15-3.45,电压严重不均恒。
一充就满,一用就光。
难怪没法用。
单串充电中,看能不能纠正。
话说,咱是砖家,必需搞定。
充电要20多个小时,为什么呢?
近日可倒霉了。
两个可调充电电源都挂了,正在修。
只能小电流的充电器先充着。
整整齐齐的充电线路,高端又不失深奥。
不由得让你浮想联翩。

楼主:
这图片怎么就乱七八糟的,顺序怎么排呀?有谁知道的?
虽然是在发牢骚,其实掩盖不了占楼的意图,见谅见谅!

网友:
没事不用排版了 我就看个热闹

网友A:
先每组单独充满再放电看看吧,不过我觉得十有八九是有部分锂电池老化,内阻增大导致的,最好把电压低那两组电池拆了,每个电池都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每组单独充满再放电看看吧,不过我觉得十有八九是有部分锂电池老化,内阻增大导致的,最好把电压低那两组 ...

呵呵,玩电池,在民间我算是专业的。
你就没看出哪儿不对吗?

网友B:
很简单啊,手头有没有内阻表,先测试一下三个单体(22并算一个单体)的内阻就能发现一些问题了,内阻最大的肯定有问题。要么有18650开焊,要么就是损坏了。第二部再把充电器调到4,2伏逐一给单体充满,再上容量测试看看那个容量最小,一般来说容量最小的就是内阻最大的哪一组单体。

不过还是有点奇怪,有保护的情况下,怎么单体电压差那么多?保护板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手头有没有内阻表,先测试一下三个单体(22并算一个单体)的内阻就能发现一些问题了,内阻最大的 ...

这个情况在单体减容的电池组很常见,见的太多了,最典型的现象就是一充就饱,一放就光,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单串充电,然后单串放电。从容量的大小来判断后续的维修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情况在单体减容的电池组很常见,见的太多了,最典型的现象就是一充就饱,一放就光,现在首先要做的就 ...

我的经验就是过放的那组里面有电池老化了。所以我的电池都用平衡充,电压显示也是每组都显示,可是随时发现有问题的电池组

楼主:
第四张图的惊喜大家都没发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四张图的惊喜大家都没发现吗?

正面那层是李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面那层是李鬼?

部分是钢筋。

网友D:
这是打鱼机用的,不能启动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打鱼机用的,不能启动汽车

几个充放电做下来,现已基本修复,1C放电容量大约11.1伏44安时,终了电压 2.87-3.11-2.83,对于这种垃圾电池来说 已经很OK了。昨天我试过了,轻松能启动轿车,货车没试,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