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路由器接WAN还是LAN?

楼主(2021-05-31):
看网上很多说第一种接法:A路由器lan接B路由器lan比第二种接法:A路由器lan接B路由器wan要好,什么第一种接法属于同一层面的网络,吞吐效果优于第二种,在家中最好按照第一种接法云云的,于是我就按照第一种Alan-Blan的方法连接,因为我要经常用手机在A路由器和B路由器之间切换,发现从A路由器切换到B路由器的时候,不能立刻连接上网络,需要连接连接A路由器再连接连接B路由器这么折腾几下,然后才能正常上网,从B路由器切到A路由器的时候也是这样,需要折腾一会儿才能上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工作单位同样两个路由器,但是是第二种接法,在A和B路由器之间会自动切换,所以问一下到底那种接法好呢?

网友:
第一种结构是无缝漫游的接法,你得配置好,b路由只相当于a路由的天线了。

网友A:
第一种接法需要关闭B路由的DHCP

网友:
路由器能接lan就不要接wan,接lan要关闭DHCP而且路由地址要改为跟主路由同一ip段内。

网友:
A路由设置192.168.10.1,B路由设置192.168.11.1(IP不能一样),关闭DHCP,保存,这样B路由相当于交换机模式了
然后用一条网线,LAN 对 LAN,

前提是你的A路由性能要很强,千万别用个tp的垃圾当A,K2P当B这种xx行为

网友:
四楼说得对很靠谱捏!~

网友:
选择接LAN是为了局域网内网在同一ip网段下,这样做的好处是:
进行文件传输方便快捷
可同时检测所有设备的上网状态。
可能利于漫游
如果没有这些需求,只是上网,接WAN也没有影响。

网友:
重要的不是怎么插,而是怎么配置!现在很多新款路由器都不区分wan/lan口盲插的。插wan口就是多一次路由,分割了物理网段。
你说的重连明显就是你没关闭路由2的dhcp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接法需要关闭B路由的DHCP

关闭任何一台路由的DHCP就行了,前提是DNS要DHCP分配能上网的路由IP或者运营商IP

网友B:
这种漫游有个缺点
即使手机连接A信号
弱于B,手机也不会主动释放A
去主动连接B

网友:
Padavan或者华硕设置到ap模式插那个口都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目前我用的第二种接法,很可能第一种接法没有关闭DHCP造成切换路由时不能顺利连接上网,等回去后再折腾一下第一种接法。

网友C:
Lan to lan的接法国产路由如果不刷机,基本大概率会被强制跳转到路由界面,提示它不能上网。蛋疼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n to lan的接法国产路由如果不刷机,基本大概率会被强制跳转到路由界面,提示它不能上网。蛋疼得很 ...

对,我的lan--lan就会从A路由切B路由的时候,打开手机浏览器就会出现一个登录路由器管理的界面,或者提示已连接但不能上网,或者是已连接但需要登录认证等。

网友:
LAN 接LAN,第二个路由器IP需要与第一个路由器的IP不能重复, 可以分段  ,也可以关第二个路由器的DHCP,IP完全由第一个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Lan to lan的接法国产路由如果不刷机,基本大概率会被强制跳转到路由界面,提示它不能上网。蛋疼得很 ...

为什么强调是国产路由器呢?
我认为关键是路由器有没有AP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漫游有个缺点
即使手机连接A信号
弱于B,手机也不会主动释放A

老毛子固件有信号剔除功能,低于某个设定的信号值就会剔除

网友:
1.LAN to WAN
主路由的LAN口连接到副路由的WAN口,副路由不能和主路由同一网段,开启DHCP,把副路由当AP使用,设置同一名称的无线名称和密码,可以无缝桥接。
2.LAN to LAN
主路由开启DHCP,副路由要把IP地址改成在主路由的网址内,如主路由是192.168.1.1,那么副路由可以改成192.168.1.2,然后关闭副路由的DHCP,这样就可以了,记住副路由修改后的IP地址不要和已使用的相同就行。副路由的管理地址就是修改后的IP地址。

楼主:
说到lan to lan修改副路由器的ip地址,问一下有的说主副路由器ip地址最后一位数不同,如主路由器192.168.0.1 副路由器192.168.0.20,有网友说主副路由器倒数第二个数不同,如主192。168.0.1那么副的修改成192.168.1.1,到底哪一种对还是这两种修改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