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51单片机,怎样把数组定义在指定地址上?

楼主(2021-05-31):
51单片机,C语言,、
怎样把数组的首址定义在指定的XDATA地址上?
比如

我原语句是 unsigned cahr xdata LABC[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因为还有其他数组,这语句编译后的地址不确实位置。

我想把数组LABC的首址定义在 XDATA 的0x0100;位置上,怎么搞?

网友A:
char xdata text[256]   _at_ 0xE000;   /* 定义位于外部RAM 0xE000地址处的 数组 */

你学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 xdata text[256]   _at_ 0xE000;   /* 定义位于外部RAM 0xE000地址处的 数组 */

你学废了吗? ...

初学不久的,记忆性不好,有些忘记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并不是需要定义在某个地址上,楼主是忘了有一种东西叫指针吧,通过指针访问能自动获取地址的

网友B:
用汇编的思路去做C编程?

网友:
用c为啥要制定数组的分配地址值? 用指针不就行了?

网友:
要习惯翻帮助。

网友C:
为毛要放在指定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毛要放在指定地址

放指定位置应该是方便读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汇编的思路去做C编程?

我汇编过来的,初学C语言,很多思路确实和汇编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汇编过来的,初学C语言,很多思路确实和汇编一样

很多东西编译器都帮你处理好了,不用理会。楼上有同学说的好,用指针访问就好,作为C的精华,掌握好指针很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毛要放在指定地址

UID加密,滚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