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11x10MΩ电阻器

楼主(2021-05-31):
前不久回了个10MΩ电阻怎么标定帖子。
正好看到自己的电阻,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
0.005级
10MΩ

20MΩ

30MΩ

40MΩ

50MΩ

60MΩ

70MΩ

80MΩ

90MΩ

100MΩ

110MΩ

网友:
 能不能显示110.000000000000000M?

网友A:
 110M时,只显示110.0M,如果实际是110.09M,0.09M那就是90K、、、、鸟。

网友B:
这个表很贵,,,,,买不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10M时,只显示110.0M,如果实际是110.09M,0.09M那就是90K、、、、鸟。

日置这个做法无可厚非,其它测出来10.000M的表,也基本就是10.0的水平,后两位都有可能不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置这个做法无可厚非,其它测出来10.000M的表,也基本就是10.0的水平,后两位都有可能不准  哈哈 ...

110.09吨黄金时,只被它显示是110.0吨,货主亏黄金90公斤、、、、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置这个做法无可厚非,其它测出来10.000M的表,也基本就是10.0的水平,后两位都有可能不准  哈哈 ...

这个做法的确是方便使用的,至少不用自己想着每个档位的不确定度,这个做法和那些号称多少多少位但lsb对应几十个字的表正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很贵,,,,,买不起,,,,,,,,,,,,,,,,

你觉得表和电阻哪个更值银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觉得表和电阻哪个更值银子?

这个不一定,虽然大概率是表贵,但万一lz用了个fluke标准电阻啥的

网友:
电阻呢
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一定,虽然大概率是表贵,但万一lz用了个fluke标准电阻啥的

11*10MΩ/50ppm,不是50ppm/℃

网友:
引用 楼主:
11*10MΩ/50ppm,不是50ppm/℃

能显示到10.000MΩ就行了,再多了就没意义了。----------当然能小于20ppm/℃的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M时,只显示110.0M,如果实际是110.09M,0.09M那就是90K、、、、鸟。

如果是110.09M,表会显示110.1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觉得表和电阻哪个更值银子?

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

猜错了

网友E:
十万级精度的电阻不便宜吧,我感觉万级别精度就够高级的的啦况且是十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万级精度的电阻不便宜吧,我感觉万级别精度就够高级的的啦况且是十万级的,,,, ...

的确,而且还是高阻值的,尤其难找,这么多年我就只找到了这么一个用于1MΩ到100MΩ的传递,从没舍得外借过。别说是整组了,就算是单只0.005级的10MΩ电阻,全淘宝能找到几只?

网友:
只看到表,电阻真容呢?

网友:
楼主拍个电阻照片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