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程序怎么实现接收两个或多个红外信号

楼主(2021-05-31):
uno在程序上要如何实现接收几个红外接头的信号,并且辨别接入不同引脚的红外接头,目前只能实现一个的接收

网友A:
自己写接收代码就行了,在数据帧里边判定不同遥控器的识别码。

一帧红外大致是:引导位、识别码、键码、校验码 组成,具体可以上示波器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接收代码就行了,在数据帧里边判定不同遥控器的识别码。

一帧红外大致是:引导位、识别码、键码、校 ...

我表述有些问题,是在一块板子上装两个红外接收头,接收一个红外信号,怎么判断是哪个接收头收到了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表述有些问题,是在一块板子上装两个红外接收头,接收一个红外信号,怎么判断是哪个接收头收到了信号 ...

如果自己写代码,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轮询检测两个端口的引导码,很容易就区分;

如果用 IR 库的话,那就翻库的源码吧,看是否支持两个类实例并行工作

网友:
没用过arduino。stm32我直接用库函数(GPIO_ReadInputData)读取16位端口数据,然后再按位与,摘出需要的2位

楼主:
现在有个思路就是,只接受一个信号,然后判断信号源

楼主:
#include <boarddefs.h>
#include <IRremote.h>
#include <IRremoteInt.h>
#include <ir_Lego_PF_BitStreamEncoder.h>    // IRremote库声明
int RECV_PIN[] = 10;       //定义红外接收器的引脚为10

IRrecv irrecv(RECV_PIN);
decode_results results;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Enabling IRin");
  irrecv.enableIRIn();// 启动接收器
  Serial.println("Enabled IRin");
}

void loop()
{
  if (irrecv.decode(&results))
  {
    Serial.println(10);//以16进制换行输出接收代码
    irrecv.resume();// 接收下一个值
  }
  delay(100);

}#include <boarddefs.h>
#include <IRremote.h>
#include <IRremoteInt.h>
#include <ir_Lego_PF_BitStreamEncoder.h>    // IRremote库声明
int RECV_PIN[] = 10;       //定义红外接收器的引脚为10

IRrecv irrecv(RECV_PIN);
decode_results results;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Enabling IRin");
  irrecv.enableIRIn();// 启动接收器
  Serial.println("Enabled IRin");
}

void loop()
{
  if (irrecv.decode(&results))
  {
    Serial.println(10);//以16进制换行输出接收代码
    irrecv.resume();// 接收下一个值
  }
  delay(100);

}

网友(2022-08-14):
如果自己写代码,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轮询检测两个端口的引导码,很容易就区分;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