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源改电压成3.8V。第一个是431方案,第二个是山寨索尼

楼主(2021-05-31):
这两个电源,怎么改成3.8V?

这个做工好像好点。没有外壳的。

这个做工好像差点,山货索尼

网友A:
第一个那么明显的431
第二个可以扔了

网友:
混蛋说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那么明显的431
第二个可以扔了

是右下角哪个芯片吗

网友B:
猜测
可能大概也许是
R55上面并联一个4K的电阻就是3.7V了。

网友:
没有431,你这个是432,下图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
可能大概也许是
R55上面并联一个4K的电阻就是3.7V了。

大佬,第二个虽然很山寨,但是我也想改,怎么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第二个虽然很山寨,但是我也想改,怎么改呢?

山货索尼改电压:U1补焊TL431,R9 5.2K,R10 10K,如果手里没有这两种电阻可以根据现有的配对,公式:输出电压=2.5(1+R9/R10)

网友:
山寨的那个改U1的稳压值就可以了,注意电压偏离要在原电压的30%以内。那个位置原先设计的是TL431吧?各种二极管的压降不同的串联组合,总在适合的。
另外 的那个没看到431,有431要改至3.8伏有难度,最低一般只能到4伏,再低就打嗝了。必需要3.8伏就得加运放,可以0伏起调。要求不高时可以用稳压管代换,方法同前面的山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