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平板数字示波器FNIRSI-1013D拆解

楼主(2021-06-01):
FNIRSI-1013D应该是目前最便宜(某宝价699)的1G采样率示波器了,买了一个回来看看是否虚标了。

以上是外观图
拆机看看

结构还是很简单,就一块电路板,电池是粘上去的,选用的全志ARM
下面是细节图

这是接收电路(真的是太简陋了。。。。)

这是ad芯片和FPGA,都磨标了的。ad芯片是48引脚的,感觉有48引脚1g采样率的芯片吗?倒是mxt2088是48引脚的,但采样率只有100m双通道,所以我猜想是双通道交叉采样至200m,然后再进行等效采样5次,将采样率提升到1g
另外一款,被老外拆机过,视频链接如下
【EEVblog #1260 - 70刀的100M示波器-哔哩哔哩】https://b23.tv/6xrDEZ

网友A:
这个我早就在用了,已经出了升级版,BNC头子内藏不突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早就在用了,已经出了升级版,BNC头子内藏不突出了

是的,这是老款的,猜想新款和老款内部电路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从电路结构来说,这个一定不可能是实时1g采样率,能到实时200m都算及格了,感觉买这个还不如买正点原子的,至少他们的前端电路也比这个复杂点

网友B:
里面竟然用了一张sd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电路结构来说,这个一定不可能是实时1g采样率,能到实时200m都算及格了,感觉买这个还不如买正点原子的, ...

采样率由ADC决定,带宽由ADC和前端中最小带宽决定。前端简单也不能说明采样率就低。
目前国产250M或者500M也不是没有,性能就说不好了。

这两个ADC从引脚上看确实跟MXT2088或者AD9288一致。这个单通道才100M就算两颗芯片4个通道一起也才400M,我看这个示波器标的是  "实时采样率1G Sa/S" ,虚标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率由ADC决定,带宽由ADC和前端中最小带宽决定。前端简单也不能说明采样率就低。
目前国产250M或者500 ...

我没说前端简单采样率低哦,朋友你看错了吧。这款示波器虚标确实有点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竟然用了一张sd卡~

拆下来放电脑上读了读,sd卡是8g用来存放屏幕截屏和波形文件的

网友D:
这就是个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个垃圾。。。

自信点,,,吧这字去掉吧

网友E(2021-08-22):
原子的示波器更垃圾,真接一个ADC+STM32。这个还有FPGA

网友:
好像自从上海交大的陈公子以来,打磨芯片冒充自主研发的就一直层出不穷

网友F:
这玩意儿和普源的低端示波器对比有啥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子的示波器更垃圾,真接一个ADC+STM32。这个还有FPGA

正点原子我看了拆机,用量还是很扎实的,采样率虽然还是超频上去的,但比这个说采样率1g的好太多了

网友(2022-02-11):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儿和普源的低端示波器对比有啥好的吗?

这没得比啊。一个是玩具,一个是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子的示波器更垃圾,真接一个ADC+STM32。这个还有FPGA

这货模拟前端几乎没有,50mv的最低档位,存储深度也低到没朋友,采样率更是虚标到不行,简直就是智商检测机,可以参考下 EEVBlog在b站的一个他们家示波器拆解说明,FINRIS 的传统就是虚标。

网友(2022-03-19):
我就是买了这个示波器,坑爹的玩意。

网友:
典型的样子货

网友:
体积很小,方便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