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普联TP-LINK TL-WDR5620 双频千兆路由器

楼主(2021-06-01):
这个路由器总是丢失配置,用一段时间就自动恢复出厂设置了,拆开看一下,结果发现水平有限,无从检查更不会修理。断网本来心情就不好,拆还拆不开,大急,强拆!卡子断了一大半,最后成了个开口大蛤蟆。唉,烦透了!心情不好时千万别拆修东西。

正面,四根天线

反面

参数

太TMD紧了,就不打算让拆呀,跟一次性的一样,强拆,弄断一大半

这半部都断了

这几个还行吧

这个断了一半,其实跟全断一样,挂不住了

电路板

芯片,这个管什么的呢?

这又是啥作用呀

这几个是网变吧

这个小的是1828,是WAN口用的吧

这大的1825是LAN口用的吗,这方面不太懂

后边这个大铁片应该是做屏蔽的吧,不像是散热用的

天线不假

四根都是真的

两个带散热片的芯片不知道是啥,就不拆了

还有个小小芯片,都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卡子断太多了,成了张嘴大蛤蟆了。

拆开测量电压正常,电容也没怀孕,其他集成度太高,小贴片,不知道怎么检查。很无奈,装起来对付着用吧。

网友:
估计是太热了。

网友:
普联TP的好像容易过热,我用的一个tl-wdr7651,原来是直接放在架子上,底部就平的木板,莫名其妙速度就低下来。后来看一个闲着的放奶锅的一个小不锈钢架子,就把路由器放在架子上,让底部的空气容易流通,终于网络速度稳定、不用再时不时断电重启了。

网友:
用了几年75的K2P刷潘多拉没有烦恼。。。。

网友:
这就是一动不如一静的真理了:Strive:

网友:
丢配置的话,换一个 SPIFLASH .

背面的铝片主要作用是配重,起到一点点散热作用.

既然拆了不如改一下.刷个openwrt 美滋滋,不如, SWITCH 大概率是螃蟹的,openwrt 不一定支持.

网友:
MTK+螃蟹方案,估计刷不了OP

网友:
前几天刚拆了一个同款百兆的,换的16M 刷了OP   美滋滋 2.4G 5G都正常

网友:
看官网没有新固件,找tp的客服要固件,没准会有,我要过别的型号

网友:
楼主你拆早了,你先去官网看看有没有更新的固件可以升级一下,先升级,实在不行再拆

网友:
它被设计成防拆的

网友:
tp的适配器容易坏,我有一个就是,换了一个其他的12V1A的解决问题,原配是12V500MA.你这种情况不清楚,又没有板载电池,丢失配置,不知道配置是通过什么保存的,只有复位键可以恢复配置,建议先把复位键断开把,换一个按键或者干脆改成跳线。

网友:
基本都是过热或者电容失效的问题,很多时候电容不能目测,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更换电容就好了,症状是:下载就不行了,断电需要重新设置,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难道复位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A:
还真有可能像楼上说的复位电路出问题了,这种百兆版的tp特便宜,修不了就扔吧

网友:
这玩意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可能像楼上说的复位电路出问题了,这种百兆版的tp特便宜,修不了就扔吧 ...

从哪来的百兆呀

网友:
明明千兆版硬生生说是百兆,单独的千兆交换机芯片,上边带散热的那个。我有百兆版颜色白壳 就俩芯片没有散热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哪来的百兆呀

不好意思是我看大意了,同型号看到百兆的以为又是百兆的被商家忽悠成千兆的了。

网友:
质量,比不上以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