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改3款锂电充电器,专治各种偷懒的大懒蛋子充电器,顺便晒半个大榴莲

楼主(2021-06-01):
第一款,之前在交易区买的双槽锂电充电器,体积比较大,可以充比较大的26650锂电池

默认是双路各1A的电流

PCBA比较大,散热很好

板子原厂是两路海圣微的4066E,支持1A输出,然后还空了两套焊盘,只要补上芯片和元件就可以实现双路2A输出

按图示移动和补全IC及外围元件即可,这里用英锐芯的新版AD4056ES,支持电池反接保护

原厂负极弹簧比较细,过流2A有点困难,各加一条导线增强过流能力

单节充电试试

单路可以达到2A了

上两节电池试试

充电头不给力,5V输出只能到这个样子了,待以后找到合适的5V4A充电器就可以尽情的玩耍了……

搞定第一个充电器。

-----------------------------------------------------

第二款,这个是在优惠购里买的倍量锂电充电器,单槽的

支持反接和短路保护

默认750mA……大懒蛋子不好好干活

外壳模具开的比较精细,很光滑

背部有开散热孔

750mA的电流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玩三星蛋充的年代

充电器指示灯还是比较好看的,给整成了钻石的形状

单节电池充电试试

还不到800mA,看着好难受

开拆

充电IC是微盟的4057A,可以支持到1A充电,只不过倍量厂家把编程电阻贴成了1.5K的,硬是给设置成了750mA的电流

自己找了1.1K的电阻替换掉1.5K的,即可实现1A充电

搞定第二个充电器

-----------------------------------------------------

第三款,倍量的双槽锂电池充电器,和前面的单槽一样,都是从优惠购里买的

也有反接和短路保护

模具开的也不错,话说以前的倍量镍氢电池严重虚标,标的1000mAh,实测只有300、400多,找客服,客服还死不认账

背面也有开散热孔

双路750mA

开拆

板子整体不算复杂

主控是一颗SOP14的无字芯片,可以同时输出双路,自己不确定这是个啥玩意,为了稳妥起见,请教了专业的球球同学@qrut,球球建议改小R9和R10取样电阻以获得更大的输出电流,然后还特意嘱咐我别改成太小,容易爆芯片……

找了33毫欧和30毫欧的两个电阻,替换掉原来的50毫欧

板子上还预留了Type-C的接口,如果补焊上就可以实现MicroUSB和Type-C两种输入方式

库存里挖一个16P的Type-C母座

焊盘镀锡然后用热风枪吹上

背面4个固定引脚的焊盘也补上

外壳也预留了Type-C开孔的位置,这下省劲了,不错

小锉刀一点点锉出来的,大家凑合着看吧

30毫欧这路的充电电流

33毫欧这路的充电电流

两路同时输出时的电流

三款充电器改造完了,对付偷懒的大懒蛋子就得这么收拾它们,也在此感谢球球@qrut同学的热心帮助

-----------------------------------------------------

半个大榴莲:

话说前些日子@kyhwhb老哥喊我,跟我说隔壁论坛在搞积分兑换万用表的活动,我说我没那么多积分换不了,kyhwhb老哥说你去换吧,积分肯定够了。我登录论坛一看果然有一大票积分已经足够兑换万用表了……原来是老哥偷偷转给我一大笔积分让我去兑换,这有啥好事,kyhwhb老哥都想着我,在此特别感谢老哥

众仪的ZT-922S声控智能万用表

6000字的规格

声控的换档指令,挺好玩的

万用表不大,比较小巧的那种体积,然后玩具筐里又多了一个喜欢的玩具,感谢kyhwhb老哥的半个大榴莲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祝老陈节日快乐!

网友A:
声控的万用表支持方言不?

网友:
为毛我买的C口母座要少一半的腿

网友:
啥玩意儿都搞一堆............

网友B:
老兄这充电器开大会了 全面升级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控的万用表支持方言不?

方言不行,人家要求是普通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这充电器开大会了 全面升级 不错~

看它们慢吞吞的干活膈应,必须改一遍

网友:
都是线性降压 压差比较大的时候发热非常大,压差不大的时候电流又太小,充小容量的还好,充大容量4800mah的用1A能充7 8个小时才转灯。。。
那个双座的26650我也有,充了几次4800的26650我就嫌太慢,我直接改成了开关降压TP5000小板子,开了个小口做了个开关切换 能充3.6铁锂和4.2锂,充电速度快得不是一点半点,设置2A能全程保持2A电流直到电池电压4.10V后进入恒压阶段,而且温度比4056低得多,设置1A电流没温度,2A电流仅温热、
还有个IP2312,5V3A开关降压,电池端最大电流4A,因为是开关降压,输入功率基本等于输出功率,输入5V2A,电池端3.6V2.64A

网友:
谢谢分享,不用花钱就能事先获得“内部资料”,以后要买的时候就知道该选哪个了。

网友:
第一个充电器的两根线头,最好用卡芙特固定一下,不然来回拉的时间长了,会从焊点根部会断掉。
节日快乐 哈哈哈

网友:
感谢分享!节日快乐

网友:
图片中0805 16V 10uF 贴片电容标示错误,16V 10uF电容体积比图中的电容体积要大得多。

网友:
竟然预留了16p的C口,好评

网友:
你这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

网友:
第一个充电器弹簧上焊接线的方向要调整下,不然容易断裂
话说楼主都把充电器搞成996模式,是要让它们早点升天吗

网友:
节日迎来众多玩具,开心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