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服务器电源570W改13.8V输出

楼主(2021-06-01):
(无正文)

网友:
上原理图,一般改电源电压输出,都是往低的改好改,主要是改反馈电阻

网友A:
首先说下,现在的服务器电源不好改。
要改点:
1.电路本来采样的分压电阻。TL431附近。
2.到单片机的电压采样点的分压电阻。修改单片机过压保护。否则输出超过12.6V会保护。
3.检查下OCP电路,如果是上取样要看下比较器供电电压和13.8V的差值是否满足比较器的工作范围,建议比较器VCC高出输出取样电压3V以上,否则有可能开机保护。
具体还是要看实际电路,大致理顺以上几点了再动手。

网友(2025-01-08):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下,现在的服务器电源不好改。
要改点:
1.电路本来采样的分压电阻。TL431附近。

你先拆开看看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