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答滴答响的充电器电源

楼主(2021-06-01):
irobot美版扫地机电源,可直冲可插充电坞座充
当年,海淘转运来的,120伏特,更换高耐压电阻电容,至今功能正常,只是,仔细听,能听见轻微滴答滴答的机械表声音
看看有没有前辈,经历过此事,请赐教,感谢

网友:
滤波电容有问题了吧

网友A:
响声来自高频变压器,电路设计为120VAC,你强加220VAC导致。如果电路发热不严重并且LED很稳定亮灯,应该没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响声来自高频变压器,电路设计为120VAC,你强加220VAC导致。如果电路发热不严重并且LED很稳定亮灯,应该没 ...

电容能发出低频滴答滴答声吗?
变压器啸叫见过,低频滴答滴答没见过
请前辈们继续分析

网友:
何不拆开一探究竟

网友B:
莫非里面有定时炸弹?你是被塔利班定点清除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莫非里面有定时炸弹?你是被塔利班定点清除对象?

我刚想说里面有定时炸弹,就看到你抢先了。

楼主:
楼上三位都是于谦的徒弟——逗哏

网友:
稳定就好,声音可能是开关变压器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