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投影机灯泡,屁股掉了,漏光,用什么东西粘?

楼主(2021-06-01):
屁股掉了,漏光,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试了一下,亮度好像低了一点点,或者是心理作用? 后面漏光有影响吗?

硅胶应该不行,耐温只有300度左右

网上搜索了一下,粘这个东西叫“灯泥”,TAO宝没有这个啊,

这个白色的东西,  学名叫什么呢?

网友:
叫高温白焊泥

网友:
橡皮泥陶瓷???修马桶漏的那种

楼主:
应该是加热管上面的这种粘接材料,但是这种“胶”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网友:
如果不耽误固定,漏光应该没问题,但是要用隔热胶带(看适用温度)进行阻断后面的热辐射。。

网友:
搞点水泥封上就行

网友:
灯泥 灯头泥 焊泥 1688上有不少,tb很少

网友:
陶土 就是洗脸池陶瓷 马桶陶瓷 土粉

网友:
我记得听说过就是白水泥,不肯定也没试过,不过也觉得不靠谱!!!

网友:
漏光就漏光,不能用乱七八糟东西糊,膨胀系数不一样容易裂。拿玻璃部分的时候要戴一次性手套,若是沾上汗水,寿命大减。

网友:
原子灰,专业的都用这个

网友:
石膏粉,还速凝

楼主:
找到一种耐火胶泥,卖家说干了之后和陶瓷一样

2块钱包邮,用红包以后0元撸,先试试啊,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借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一种耐火胶泥,卖家说干了之后和陶瓷一样

2块钱包邮,用红包以后0元撸,先试试啊,有需求的 ...

防火泥像橡皮泥,不会干、不会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火泥像橡皮泥,不会干、不会硬

时间长了或者高温持续一段时间后也会变硬,像砖头似的

网友:
这个白色的是一种水泥。。。平时是要放在冰箱冷藏保存的,

网友B:
我觉得AB胶就可以,上次用这个粘那个超声波片也没有问题,你要粘投影灯泡温度也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AB胶就可以,上次用这个粘那个超声波片也没有问题,你要粘投影灯泡温度也是够的
...

这种不可以哦 ,耐温才150度,投影机灯泡可是上千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种耐火胶泥,卖家说干了之后和陶瓷一样

2块钱包邮,用红包以后0元撸,先试试啊,有需求的 ...

这看着有点像防爆泥。就是化工防爆场所电缆孔洞密封用的那种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