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收一台z8300带网口的小主机

楼主(2021-06-01):
收一台z8300 的小主机 要包好,没动过的 ,在黄鱼看到有个z8350 觉得还是多点点,打算在家挂一个网站,主要是自己记东西用。

网友A:
这东西有点贵,闲鱼200,简单网站的话能插U盘的 刷潘多拉的路由器就可以。
我倒是想买个 N2600,N2800类小主机,也不便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有点贵,闲鱼200,简单网站的话能插U盘的 刷潘多拉的路由器就可以。
我倒是想买个 N2600,N2800类小主 ...

我是弄了个i5 3337u的小板子,12V供电,带单8T硬盘待机功耗15W左右,满载35W左右。功耗略大,但跑网站,CAD、VS2015、PS、PR、AE全装了,还有迅雷、网盘、QQ、微信等乱七八糟,想用啥用啥,CAD、AE和PR略慢但应急用用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有点贵,闲鱼200,简单网站的话能插U盘的 刷潘多拉的路由器就可以。
我倒是想买个 N2600,N2800类小主 ...

感谢回复
能收到就收个,收不到就用现有的d2550 装个软路由弄个简单的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弄了个i5 3337u的小板子,12V供电,带单8T硬盘待机功耗15W左右,满载35W左右。功耗略大,但跑网站,C ...

查那CPU  功耗 2W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那CPU  功耗 2W

考虑过z8350之类的处理器,但当时想双SATA硬盘做镜像,没找到带两个SATA接口的板子,所以上了i5 3337的板子,结果也没做镜像,改定期手动备份了,防止不小心手贱删错东西。(去年误格式化过一次radi5阵列,恢复数据搞了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过z8350之类的处理器,但当时想双SATA硬盘做镜像,没找到带两个SATA接口的板子,所以上了i5 3337的板 ...

你用的软 radi 还是硬件啊,数据有用还是在电脑上有一份备份好,自动同步下

网友:
这东西,WIFI是SDIO的,驱动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软 radi 还是硬件啊,数据有用还是在电脑上有一份备份好,自动同步下 ...

之前用的软件,但不管软硬raid都有一个问题是它只是防止硬件问题造成数据丢失,无法防止人为删除或病毒造成数据丢失。手动备份虽然麻烦效率也低,不过可以防止这些问题。

网友C:
z8300装什么系统?我那台平板2+32,带win10直接时常中断程序,内存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z8300装什么系统?我那台平板2+32,带win10直接时常中断程序,内存不足

装个centos  扔那 ,平板不是有专用的 win10 吗 你找找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能效比不咋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弄了个i5 3337u的小板子,12V供电,带单8T硬盘待机功耗15W左右,满载35W左右。功耗略大,但跑网站,C ...

网盘用的是什么程序?

网友:
还不如弄一个J1800或者J1900的机器

网友:
100的寨板也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网盘用的是什么程序?

百度龟盘,非会员,主要做个备份盘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个centos  扔那 ,平板不是有专用的 win10 吗 你找找

就是专用的win10,浏览器特别容易中断,运行炒股原价都不行,发热和卡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百度龟盘,非会员,主要做个备份盘用。

哦!我以为nas里面搭建的网盘呀

网友:
收一台z8300带网口的小主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816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我以为nas里面搭建的网盘呀

说来惭愧,人懒也不要什么功能,能存文件就行,就直接用现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