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半金属机芯的康巴丝石英钟

楼主(2021-06-01):
这个康巴丝石英钟电池仓负极弹片断掉,焊上弹簧修复。发现机芯夹板是金属的,比较少见

电池仓为2号电池设计

垫块苯板

安放5号电池使用

网友A:
石英钟用什么电池好呀?碱性还是碳性?金霸王、南孚都会漏液

网友:
老机芯,不是连续扫秒的,走一秒停一下。

网友:
看着有年头了~

网友:
这种机芯还不常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英钟用什么电池好呀?碱性还是碳性?金霸王、南孚都会漏液

我家的是不用南孚了,后来买了GP的10块20个那种,用得还行,不会漏液

网友:
有一个玩具上用的东芝电池,10年了,打开开关还有电,也没漏液

网友:
面板发黄,还用二号电池,古董石英钟啊,二号电池在实体店里已经不好买了,要么一号要么五号七号

网友:
记得康巴丝这牌子至少是20年前的了,居然用了这么久!

网友:
早期的康巴斯石英钟质量那是相当的好啊

网友:
表蒙子用75酒精一擦就好了

网友:
太有年代痕迹了,我最爱这个了

网友:
好东西,要是齿轮也是黄铜的就更好了

网友:
高频晶振还带微调电容,走时很准的

网友:
竟然用4M晶振,还是硬封IC,这个比32768的精准多了,国货精品啊

网友:
这是正经的北极星表芯,铜夹板,分,时针轮也是金属的,如今可能也是全塑料货了。

网友B:
我家的同款机芯,挂钟是方形的。几年前我拆开大修过,又是清洗又是加钟油,一直搞不好,最后一测电路板上的电压才一伏,电池1.5伏,用砂纸清理掉氧化层,故障解决。刚加过钟油的那段时间,机芯走时声音极小可惜维持不了多久,很快声音就大了。
上周末回家发现停了。拿下来一看金霸王二号电池漏液。简单清理下电池座,再安上一节新的二号电池又能走了。
这个金霸王电池我觉得有些吹牛,什么十年有效期,,我有一板电池掉床底下了,打扫卫生找出来,包装还没拆,就有一节漏液了,出厂六年了。我觉得某些铁壳碳性电池用在钟表上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同款机芯,挂钟是方形的。几年前我拆开大修过,又是清洗又是加钟油,一直搞不好,最后一测电路板上的 ...

还是机械钟耐用,最近弄了一个1933年的机械挂钟,打理完很准,每天误差不到半分钟。

网友:
看到这微调电容,就想起当年折腾收音机的兴奋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