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210E外壳质量太差了

楼主(2021-06-01):
闲鱼收了一块210E,花了160块说是几乎未用,收到手看到红色胶皮烂了一点皮,然后用手指轻轻一搓坏事了,整个外壳的胶皮全部爆皮了,还有点点发粘的感觉,打电话问优利德厂家维修售后部想买一套外壳自己换上,我滴个乖乖一问价格80块钱一套,还不包括钳头部分的壳。ut210A新表才一百来块钱,难道210E外壳和210A外壳成本不一样?简直对优利德售后维修部无语。

网友:
以前老5x系列那皮套掉地上能弹起来,也不脱皮。现在确实太差了。

网友A:
这就是为何不买二手的,往往遇到外壳不是脱皮就是粘手。没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为何不买二手的,往往遇到外壳不是脱皮就是粘手。没治。

新的都缩水,除了牛屎芯片就是减少左侧一排电容,这块表是16年的0660芯片没缩水版本,卖家没说外壳老化这样,要不然不会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的都缩水,除了牛屎芯片就是减少左侧一排电容,这块表是16年的0660芯片没缩水版本,卖家没说外壳老化这 ...

新的缩水的,测量精度没老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缩水的,测量精度没老的好?

新款的大部分都是牛屎芯片,而且缺少左侧一排电容,这图是老款的,下面图能对比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款的大部分都是牛屎芯片,而且缺少左侧一排电容,这图是老款的,下面图能对比出来 ...

我意思是都是达到说明书的精度不就可以了,老的电容多,但是精度也没有高一点哇

网友:
打磨打磨凑合吧

网友:
左侧那排电容本来好像就没啥子用。貌似是接在液晶段码上面的,一直没搞懂这个设计的意图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款的大部分都是牛屎芯片,而且缺少左侧一排电容,这图是老款的,下面图能对比出来 ...

这一排电容本来就是打算做隔离使用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

另外,这个可以改9999字,还可以将C2、C52电容替换成好一点的,可以提高稳定速度。

网友C:
发回售后说校一下,说不定免费给你换个外壳呢

网友D:
这壳不正常,貌似被某种溶剂洗坏了?

网友:
是惨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意思是都是达到说明书的精度不就可以了,老的电容多,但是精度也没有高一点哇 ...

嗯,精度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新款的大部分都是牛屎芯片了

网友:
210pro又把电容加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回售后说校一下,说不定免费给你换个外壳呢

优利德售后维修部打电话问了,外壳要70元,说80元包邮,一个塑料壳哪里能值这么多钱哟,太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壳不正常,貌似被某种溶剂洗坏了?

闲鱼卖家给我发来的时候只是很小的地方翘皮了,我用指甲刀剪了那丁点翘皮的地方然后用手指轻轻一搓坏事了,全烂了,估计卖家用腐蚀性液体清洗过。

网友:
手上20多买来玩的33b+感觉壳还不错。这个塑料风化得也太夸张了。

网友:
听说用指甲油可以修复这个外壳(也是道听途说),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