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 扩容盘恢复卡壳,请教大神

楼主(2021-06-01):
假金士顿U盘512G

按照这个操作 https://www.upan.cc/technology/use/8524.html 最后一步chipsbank 没具体写,我以为打开chipsbank umptool会自动识别,结果是 灰的按钮,无法继续操作,请教大神,后面怎么做

APTOOL 可以设置参数,点开始,现在识别是32G的

Chip Genius 检测如下

插到电脑上,有盘符,没容量

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打开chipsbank umptool 这样的

网友A:
本来就是32G的闪存,被扩容了。现在很多量产工具都没有放出来,一些扩容盘真的很难搞。行货正规512G的胶体U盘,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32G的闪存,被扩容了。现在很多量产工具都没有放出来,一些扩容盘真的很难搞。行货正规512G的胶体U ...

谢谢了    目前搞不定?

网友:
换新版本 chipsbank umptool  2020

网友:
换新版本 chipsbank umptool 2020版的

网友:
用tb 数码之家--大树  家店铺提供的工具。我恢复了一个kingston扩容盘外壳标了128G.实际是32g的。折腾了几次 ecc选小了只剩8g。干脆开自动ecc  量产后看了下ecc检测结果见最后一张图。前一阵弄了个sandisk 2g的U盘。软件检测是用的16g的芯片,搞了几次也没搞出16g,只能8g   主控是慧荣的  ecc参照内置参数开到了48。
之前动过几个参数,用个两次就掉固件。目前为止还算正常。

CBM209X UMPToolV7200(2020-03-19)

BM2099E-2199量产工具下载(上电脑复制下载)
2020年3月量产工具    https://pan.baidu.com/s/1XRMumYLcKZi0KbaPsthWVg 提取码: 7mbm

网友B:
换2020-09-02或者2020-06-24的版本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2020-09-02或者2020-06-24的版本试试看

正在 试V7200  2020-09-02 好像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段时间刚刚写了一篇教程:
一个ChipsBank(芯邦)扩容U盘量产过程,提供APToolV7200(2020-05-20)和CBM209 ...

谢谢
我没有改设置(也不会),用V7200能开始,但是几个小时了,还在继续,下班了,没关机。明天上班看看,到时按你的方法试试。

楼主:
上班了,显示好了,拷了几个文件,OK  量产时设置没动

感谢各位兄弟
芯邦量产程序,国内的好像有....,这个是 毛子的 感觉比较全面、干净,没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https://www.usbdev.ru/files/chipsbank/cbm2099umptool/

楼主:
再接再厉 第二个128G,实际8G不到

芯片2099A,chipsbank用的是V7000 2015-09-22搞定,最新的V7200不行,看来不是版本越高越好(高版本为什么不兼容以往的旧的?搞不懂)芯片和版本要对应

网友:
扩容盘要先用黑片工具擦除一下,然后再用正片工具来量产的。
黑片工具打开设置里面有一项可以擦除掉
我记得用黑片工具扩容的无法直接用正片工具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