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掉盘 求助

楼主(2021-06-01):
各位大神,我现在手头有块慧荣主控的盘,读不出来了。

网上找了几个开卡工具都读不出来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曾经也有一片这样的,最后只开出120G能用的

网友:
短接再上电

网友A:
短接ROM没有/识别1024了用工具看下ID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ROM没有/识别1024了用工具看下ID是多少

老哥,请问是右下角ROM那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ROM没有/识别1024了用工具看下ID是多少

大神
短接后识别1024了下面怎么操作??
请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B:
看ID选左下1024m那个方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ID选左下1024m那个方块

是这个吗?

网友A:
N18的颗粒很好开的/AUTO自动识型号/DISK SIZE指定一下开卡容量-多预留一点/FLASH CLOCK选最低175MHZ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8的颗粒很好开的/AUTO自动识型号/DISK SIZE指定一下开卡容量-多预留一点/FLASH CLOCK选最低175MHZ看看 ...

感谢!
我昨天搞定了!
512的开出来476
主要是短接要一直短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昨天搞定了!
512的开出来476

短接工具识别了就可以拿掉啊 开480G稳妥点 QLC坏块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