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N18A QLC速度赏析

楼主(2021-06-01):
无聊再水一贴,看看QLC的速度表现。
本次测试的颗粒包含1颗1ce 128G N18A ,还有一颗同ID的4ce 512G N18A,主控采用的最具性价比的SM3281。

先看看1CE 128G的QLC

坏块不多,容量产出比较足。

写曲线如下

跑了10G的基准,写入平均速度在14左右,读取没问题,是3281的平均水平。

这个颗粒在3281上,是可以开成SLC模式的(需低格),据说在SLC模式下,能有4W的PE。

slc模式,只有QLC模式的1/4。

看下在SLC模式下的表现。

除有几次大的波动外(可能是有不稳定块),整体速度比较稳,测10G基准,平均写入90左右,读取150左右。

再看下4ce的QLC

4ce的qlc,平均速度比1ce有了较大的提升,10G基准,写入到了40多。

时间有限,这个没开成slc模式。

做为移动存储来用的话,个人还是建议开成slc模式,既能提升速度体验,提升寿命,又能避免时间长了掉电掉数据。

网友A:
128g低格一次要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g低格一次要多久啊

3个小时左右好像

网友:
128G的QLC当SLC用, 容量是32G? 感觉还不错

网友B:
老范又找到了新玩具这是6.1送给自己的礼物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3个小时左右好像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是不是只有89开头的IntelN18能开成SLC模式?2C开头的镁光N18A可以开诚SLC模式吗,2C开头的没做过实验,听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是不是只有89开头的IntelN18能开成SLC模式?2C开头的镁光N18A可以开诚SLC模式吗, ...

我还没拿到过2c开关的N18,没试过

网友:
期待QLC能降价,这样的话双贴512G然后量产SLC模式就有256G,写入有180M/S左右还是很不错的哦。

网友:
bics5的这个qlc也出来了,256g的单颗粒,缓外写入大概110左右,不知道几ce,1t的缓外大概400左右,在nvme盘上,现在看来还是n18得罪差劲的

网友D:
用点序或者3111定容开,速度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点序或者3111定容开,速度更快

有固件吗?

网友(2021-11-05):
弱问有2259XT+N18A能用的开卡工具么

网友E:
在2259xt上能开成SLC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2259xt上能开成SLC么

可以开slc的

网友F(2022-02-25):
引用 网友D:
用点序或者3111定容开,速度更快

现在手头有个KST 480G N18A,主控是马甲3111,请教怎么玩才能让它能稳定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范又找到了新玩具这是6.1送给自己的礼物吗

在老王叔叔面前是小范范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现在手头有个KST 480G N18A,主控是马甲3111,请教怎么玩才能让它能稳定的工作?

找6081的软件 容量填120GB,就好了,然后你就拥有一个10000次PE,读写不掉速的SS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6081的软件 容量填120GB,就好了,然后你就拥有一个10000次PE,读写不掉速的SSD了 ...

谢谢。我昨天已经测试过了,分别开卡成128G、256G、512G,AS跑分分别是680、650、560,盘内拷贝大文件都是稳定在122MB,普通使用上好像没有明显的差别? 用最小容量120G 就是SLC模式,带来的就是PE数提升带来的可靠性高吗?

网友:
问一下大佬,3281黑片工具低格开slc模式,设置是什么,我有一颗一样的颗粒,贴在了3281bb板子上,目前正片工具高格做qlc用,求问怎么能开成slc?

网友:
先谢谢大神分享,还想请教一下:
1、是要用黑片量产工具吧?不知大神用哪个版本
2、可否提供一下设置的截图
我从毛子网站下了3821bb主控的v21版本,弄了几个小时,结果都失败,说是啥生产意外终止

请指点一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