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v电钻电池可以用12v电池代用吗?

楼主(2021-06-01):
电池标有10.8v,现在只有4v多,拆开分别测了3个电池:一个约4v,一个1v上下,一个0v,ov的保险阀启动?1v 的怕是挂了。
现在手头有个新买电钻的12v的电池接上可以转,不知道10.8v与12v的啥区别,可以代用吗?请教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锂电池标准是3.6v,充电最高值4.2v,都是3个电池,按照3.6是10.8,但大部分商家按照最高值4.2是12.6v,放电最低2.7v截止也可以标8.1那是商家脑壳短路了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10V和12V标称电压是指一个东西,都是三串锂电。

一个标额定电压,一个标充满电压而已。

网友:
都是一样的,就是3个18650电池串联的电压,标称不同叫法而已!通用……

网友:
套路都TM套路

网友A:
看到电池上的LS了吗?这就是 电池品牌 “力神”的18650

网友:
  通用  板子不错 ……

网友:
完全可以。不就是3串18650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总算明白其中奥妙了,还以为是电池包输出电压是稳定的“10.8v”或“12v”不同值呢。
手头有几块联想笔记本拆出来的18650,不知道替换到电池包中是否可以?据说电钻要用“动力”型电池,而笔记本用的是“容量型”电池,电钻就是偶尔用一下,换笔记本电池也能将就一下下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总算明白其中奥妙了,还以为是电池包输出电压是稳定的“10.8v”或“12v”不同值呢。
手头有 ...

笔记本电脑电池不能用,这种必须用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电池上的LS了吗?这就是 电池品牌 “力神”的18650

“力砷”倒是挺响亮,比起那种啥字母都没有的光腚子好些吧?

楼主:
今天单独对3个电池充了下电,3.7v的和。05v的2个电池都冲到4.1v,而0v的那个只能充到0.7v左右,撤下充电器后立即回落到0.3v左右,显然这个是挂了,另2个等用过电钻之后再看咋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