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出一堆U盘/SSD,可小刀

楼主(2021-06-01):
U盘:都是本论坛买的,现在用不上了。

SSD:暴风NAS上拆下来的,16G intel MLC

已出U盘主控板:当时想自己diyU盘来着,后来发现自己焊工太烂,就放一边了。

打包160¥包邮出,可以小刀一下,闲鱼聊。

补充内容 (2021-6-10 08:53):
已出,谢谢

网友:
打包一元包邮

网友:
3350明盘一下吧

网友:
请明盘,紫薯布丁

网友:
上边3U盘 100包个邮能出吗

网友:
16G USB 2.0 U盘啥价格

楼主:
你这都砍到脚底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都砍到脚底板了。

给你留了层脚皮

网友A:
无奈家128G的,活动价70多能买到。楼主这210貌似有点难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奈家128G的,活动价70多能买到。楼主这210貌似有点难出手。

这是MLC的UFS闪存。无奈现在做的都是TLC
应该是无奈第二批sm3350ab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MLC的UFS闪存。无奈现在做的都是TLC
应该是无奈第二批sm3350ab的产品

128GB优盘 78元(出光封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7583

四月初还是2D MLC:lol:,不过你那个读写速度不错,就看有没有识货的。

楼主:
SM3350+UFS是类似SSD的U盘,4K性能很好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81

网友:
可小刀可小刀

网友:
16G SLC USB2.0啥价格?也不回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3350+UFS是类似SSD的U盘,4K性能很好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81
...

有这样的数据,直接把系统装到u盘里面到哪里就插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数据,直接把系统装到u盘里面到哪里就插入开机

1.你说的用它做Win to go?不行的,只有少数的主板启动得了。建议看一下无奈大神发的帖关于UFS的,据说热拔插还可能会掉固件,工作温度也超级高。
2.第二个虽说是SLC的,但是至少USB头得自己更换,而且SLC应该是TSOP的,如果是DIY的,经过快十年,焊锡不好的话焊锡氧化,倒是还需要补焊,换3.0的头和拖焊需要有一定焊接技术才行。不然,将就2.0°和写最快35M/S的速度使用吧。
3. U盘都没有拆开,看不到里面是怎么样的拆机片,希望是原厂正片。第三个U盘的容量很奇葩,应该是双贴的吧,不过不是常见的容量(常见的是8G 16G 32G  64G  128G  256G),难道两片里面有一片是24G的?或者是要利用特殊方法量产出来的?那到时再次量产不知道会不会爆红。
4. 2246XT的SSD,容量太小了,WIN10系统分区的最低要求是20G,直接安装根本不给装,遇到更新更麻烦,爆满。
以上只是个人见解,借用论坛讨论发表一下,如有不对,请多多包涵,亦可联系删除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