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悦伦D12SM-12风扇问题

楼主(2021-06-01):
从坏的电源上拆下来一个悦伦D12SM-12风扇,标签上写的是DC12V 0.3A,只有红黑两根线,接到12V的电源上,转速很慢,且伴有振动,这是风扇坏了吗?还是我使用方式不对?想拿它当个风扇吹吹,另有一个比它小的风扇,也是电源上拆下来的,接DC 12V正常工作,但是噪声太大,风量也小,原想换这个大点的D12SM-12来使的。

网友A:
风扇经常异响和转动很慢,液压含油轴套磨损失效,尽量网购双滚珠轴承风扇一步到位。另一个小风扇是转速快,嗡嗡气流声大,串联电阻给风扇减速,有些拆机风扇内置低压检测,串电阻会不停重启风扇一阵一阵响。

网友B:
别折腾了。。如果是它的双滚珠型号,你打开标签。。取下限位。就能拆开。。会有2个滚珠轴承。。
但。。通常是轴损伤。而不是2个轴承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经常异响和转动很慢,液压含油轴套磨损失效,尽量网购双滚珠轴承风扇一步到位。另一个小风扇是转速快, ...

谢谢回复,症状不是不停重启,可能是你说的轴套磨损。另外电源损坏,可能也和风扇坏有关,如果是风扇先坏,则电源无法降温,最终过热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折腾了。。如果是它的双滚珠型号,你打开标签。。取下限位。就能拆开。。会有2个滚珠轴承。。
但。。通常 ...

只是想请教下是不是接线的问题,如果是物理损坏,确实也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