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6020充电器 无输出拆开看看

楼主(2021-06-01):
某天发现路边地上有个充电器,过了约一星期,它还在那里,还是下雨天,看来是被人遗弃了,等天晴就捡回来了。发现输出线中间有接头,品字端无电压。

型号60V20AH双定时

接地的输出线

品字插头

Y螺丝

拆开

电路板还算过的去

LM324 +无字定时芯片

风扇

mos开关管 8N60

输入保险和NTC电阻

高压整流电容 450V 82UF   尼吃糠?

6020变压器特写

输出整流二极管散热片和100v220uf低压滤波电容

3842 电源管理芯片

仔细看下这个电容  底部包皮疑似融化了

特写

顶部包皮也不太正常,

回归重点,无输出是因为输出这里的铜箔炸断了,猜想是前主人自己接线,然后极性接反,插到电瓶车 上那一下就短路了

END

网友A:
一个星期还在,不科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星期还在,不科学呀

主要是没有竞争对手吧。~

网友B:
修吧!没有什么技术含量,3842,好修!
要是3866,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吧!没有什么技术含量,3842,好修!
要是3866,就惨了

估计炸断的铜箔连上就好了,那段铜箔代替输出保险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吧!没有什么技术含量,3842,好修!
要是3866,就惨了

就8个脚,自己画不就完了,画好用3842代换不可以吗,况且淘宝有卖买几个代换不就是了,有啥难的,全微qw3866想要数据表可以叫公司发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8个脚,自己画不就完了,画好用3842代换不可以吗,况且淘宝有卖买几个代换不就是了,有啥难的,全微qw3 ...

灯都亮的,电源主体没坏,就是输出“保险”烧了

网友D:
这个充电器品质不错,有修的价值

网友E:
烧断的铜箔旁边还有两道铜箔,就是两个备用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星期还在,不科学呀

每天下班后会有车停在那里,所以扫地的也没敢扫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器品质不错,有修的价值

重点是我没有60v铅酸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断的铜箔旁边还有两道铜箔,就是两个备用保险

可以这么理解,厂家已经有后手了,一坨锡解决问题

网友F:
今天中午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讲的是,这种电动车充电器插上以后,电源插座电压陡然升高,由220V升到四五百伏,家里的吸顶灯总是烧,大家分析分析啥问题,这事我也是第一次看

网友:
看来周围混数码之家的少

网友:
我这边60V蛮吃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中午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讲的是,这种电动车充电器插上以后,电源插座电压陡然升高,由220V升到四五百 ...

阳城电工的抖音视频我也看过

网友:
电流再大点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横财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中午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讲的是,这种电动车充电器插上以后,电源插座电压陡然升高,由220V升到四五百 ...

还有这种事情,能量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