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antak山特 ET550 UPS电源拆解

楼主(2021-06-01):
大概两年多钱购于淘宝,当初买它主要是看中颜值和其宣传的静音。

网上针对山特ET550的资料很少,因闲置一年后电池基本报废,所以借着换电池的机会,拍了几张照片供有需要的朋友参考。

我这台原机所带电源为 RITAR瑞达蓄电池 RT1270  【12v7.0AH/20HR】

具体细节见图

网友A:
这种没什么大作用,只能供电10分钟就自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什么大作用,只能供电10分钟就自动断电。

确实,刚开始买来供路由器和nas的,凑合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刚开始买来供路由器和nas的,凑合能用。

要买带USB接口的UPS,这样断电后NAS可以自动关机,保证数据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什么大作用,只能供电10分钟就自动断电。

十 安时 电瓶 坚持 十几分钟,看来 功率 不小啊

网友:
没搞到  电路图 吗?看板子是 省略很多 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十 安时 电瓶 坚持 十几分钟,看来 功率 不小啊

和功率无关的,这个机器就是限定了只能供电10分钟,不知道能不能破解。就算接一个1W的灯泡也只能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功率无关的,这个机器就是限定了只能供电10分钟,不知道能不能破解。就算接一个1W的灯泡也只能10分钟。 ...

哦,那一定是 大芯片里 有 定时 程序吧?
没型号,看说明 应该是 单片机 一类。。。有能力 烧录破解 真需要 技术。

网友C:
我还以为ups会一直逆变到电瓶没电呢,我25元买了个,好的。想当常规12转220。要是有计时就麻烦了,要交学费了。下午通电15分钟试试看。是不是这种ups一般都有定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ups会一直逆变到电瓶没电呢,我25元买了个,好的。想当常规12转220。要是有计时就麻烦了,要交学费 ...

赶紧试,前一周还准备买一个放车上用,要是定时就算了

网友:
虽然山特做工更好,但是其实,车用逆变器更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赶紧试,前一周还准备买一个放车上用,要是定时就算了

通电了22分钟,空载,不会停机,一直每3秒哔一下。应该不定时的

网友C:
这种是用铁芯变压器升压的,会不会比方波好些?

网友:
应该没有定时,我以前有个山特500,一直用直到没电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通电了22分钟,空载,不会停机,一直每3秒哔一下。应该不定时的

加个负载试试啊,我的不加负载也是间隔哔哔响,不停机。有负载就10分钟停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用铁芯变压器升压的,会不会比方波好些?

就是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负载试试啊,我的不加负载也是间隔哔哔响,不停机。有负载就10分钟停机 ...

唉,早说啊,又拆一轮。下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方波!

铁芯,方波入,出来还是方波吗?我不懂这个,只是疑问。

网友:
又拆,接个好烙铁,结果烙铁不工作,好奇怪。后接个50W220Ⅴ卤素灯,开机,闪一下就灭,UPS不工作。也奇怪。最后接7W灯,试了25分钟,不自停。所以这个应没定时。

网友:
接个风扇,电机嗡嗡响,风量也小。每1秒哔一声,啥意思?电流5A多,要是7AH电瓶,估计不到1小时。我的老电脑80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