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V电瓶并联电流问题,电池并联电流问题

楼主(2021-06-01):
各位大神好
      我最近买了一个逆变器,用5个12V20A 普通电瓶车电瓶带动,逆变器1200w的,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接550W 左右电饭煲的时候,持续不了多久。

   在排除逆变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我在看电瓶的电流,发现我那样的并联方式会导致每个电瓶之间的电流不一样,
离输出线(图片中紫色三股并联的那个是输出线)近的电瓶电流大(总电流50多A),离的远的电流小,我猜测:由于靠近输出线的单个电瓶到了极限输出电流,导致输出功率不够。

   我想问一下,1,这个单个20A 的电瓶网上说的持续就0.5c-1C 输出电流,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吗?

                     2,我的那种并联接线方式如何改进,比如先把电池并联,然后接5根一样长的线并联输出,这样会不会每个电流就一样了。

                     3,我想到我们平时的18650电池也是多个串并的,那不是靠近输出端的电池很快就坏了,远离输出端的电池损耗小一点。

并联电流情况

并联电流情况

网友:
个人见解哈:
1,这个单个20A 的电瓶网上说的持续就0.5c-1C 输出电流,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吗?
回复:
不同的蓄电池有不同的放电曲线和参数

2,我的那种并联接线方式如何改进,比如先把电池并联,然后接5根一样长的线并联输出,这样会不会每个电流就一样了。
回复:
蓄电池连接线需满足最大功率输出时尽量减小线路损耗造成的压降,通俗说,粗点
线完全一样,蓄电池同样充满的情况下,应该是电流一样。实际蓄电池不会很均衡,木桶效应,拖油瓶

3,我想到我们平时的18650电池也是多个串并的,那不是靠近输出端的电池很快就坏了,远离输出端的电池损耗小一点。
回复:
这个参考2,串的多的,电池内阻要筛选匹配,不一定近端先累死

打字不易,如满意申请加分

网友A:
多电瓶应该是串联高电压的方式,这种并联这么大电流对线材要求高了的吧。像机房的UPS,3KVA的都是96V,8电瓶串联。10KVA的好像是16电瓶串联,功率越大,串的越多。

网友:
并联的电线全部要一样长才行,电瓶内阻也要一样

网友B:
用表测了电流有明显差别的话那就是不能这样并联了。但电瓶内阻差不多的情况下应该不至于有很大差别,当然这样并联可能对电瓶的损害也比较大,因为内阻不同会导致电流不同,不过铅酸电瓶还是很耐操的。
用串联才是王道,不过小UPS还是见过很多并联的,比如12V7AH的5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电瓶应该是串联高电压的方式,这种并联这么大电流对线材要求高了的吧。像机房的UPS,3KVA的都是96V,8电 ...

提高电压就是提高降低电流,但是串联对电池要求好像更高,我主要考虑以后还有其他电瓶直接拿过来并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的是这样,先并联,然后用5根一样长的线再接每个正极  这样理论上每个的电流应该都一样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表测了电流有明显差别的话那就是不能这样并联了。但电瓶内阻差不多的情况下应该不至于有很大差别,当然这 ...

结果并联问题这么多,还是麻烦

网友:
电池容量太小,确实持续不了多久。

网友C:
当年,我家租用的车间因房东和产权单位的纠纷被限电而没电,用电就用电瓶,寝室和车间来回充电 使用,用的就是从某国际品牌UPS里拆出来的,原来是串联使用的电瓶,被改成改并联使用,结果就发现充好电的电瓶,经过一个假期(学校的暑假),12V的电瓶就只剩下5V多了。

我的一个用5x18650电池的充电宝,2年吧,里面一点电都没有了,按开关还能开机,但电量显示是000%。

另一个6X18650的充电宝经过一年左右的存放,电量还剩40%。

所以,没事的话,别并联电瓶,除非能每天充电。

网友:
我用的废旧锂电池做的12V,做的3个,每个大概有40AH,各个都有100AH的保护板,保护板出来后通过铜排连接,并联后接的5000W逆变,每天太阳能慢充,带过实功率1500W的电水壶,水能烧开,线有点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我家租用的车间因房东和产权单位的纠纷被限电而没电,用电就用电瓶,寝室和车间来回充电 使用,用的 ...

你那个就是并联,内阻高的一直在消耗内阻低的,或者说内阻低的 一直在给内阻高的放电

网友:
估计楼主的电瓶内阻差异较大,铅酸电池这样并联电流也不会差异太大,线路电阻不是太大的话你可以想像,各个电瓶会自动均衡的。实在不行楼主接个行星并联(所有电源线同长)再试试

网友:
大电流的话线缆的电阻起了很大的作用。你要都弄一样长的线缆从电瓶引出,然后绞接到一起再提供给逆变器。
5个12v20Ah的电瓶标称才1200Wh,除去线缆损耗,和逆变器的效率,真实做功能达到300Wh就算不错了。而且你电瓶还不一定容量足呢……

网友:
第一点  电瓶性能 要一 至 包括电压 电流。放电电流。。电瓶内阻都要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保证你说的,电流一样。只要有一只不一样。都是饼干

网友:
看来是电瓶的性能不一样了,按6楼的方法,除去电瓶中间的连线,剪五根长度一效的线,一同上uPs试试,引线截面积尽可能大点,如果还不行,只能换单块大安荷电瓶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电瓶的差异。你的线应该有2平方毫米,1000米的电阻8欧左右,也就是1米8毫欧,你的线也就是10-20厘米,所以线的电阻也就是1-2豪欧。10A放电,电线的压降也才0.02mV,5根导线会导致最后的电池和最开始的电池差0.1V,大概每个电池提供120W功率,12V120W的负载电阻是1.2欧,12/1.2=10,12.1/1.2=10.08A,电流也就差0.1A,20Ah的电池,电流差0.1A。况且放电多了,电压下降,电池电压降低,内阻增大,电流输出自然会小。

网友:
1.电池内阻要基本一致
2.引线太细
3.并连线太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并联相同的电池放电电流不一样,实际上就是接触电阻或者说电池的内阻不一样导致的。在大电流的情况,你要把铜线看成一段电阻来分析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我家租用的车间因房东和产权单位的纠纷被限电而没电,用电就用电瓶,寝室和车间来回充电 使用,用的 ...

我接太阳能,可以每天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