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地摊历险记:可调电源里的黑科技

楼主(2021-06-01):
角落里面一个可调电源被发现 往里看了看有个变压器
丢给老板10块拿走
回家插电
居然是好的 大概开了下电压差0.2v

拆机看看

擦 黑科技来了 居然变压器长毛了 更nb的是没接线

220v直接接板子上了

看看黑科技吧

网友A:
厉害了!看来是直接用的220V整流后斩波输出低压。

网友:
感觉这电源好牛逼的样子。学习了,这成本控制的真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看来是直接用的220V整流后斩波输出低压。

是的
也许是某些学校给小朋友做实验的

网友:
好一招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B:
能否称之为:配重?

网友C:
看到外观,说10元拿下,一声XX这是赚了啊,再一看里面,又一声XX..............!

网友:
以为捡到宝了。。。。。

网友D:
配重块么,做工这么精致,也是花了大力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重块么,做工这么精致,也是花了大力气了。

居然还有24v 3a的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称之为:配重?

不用怀疑,应该有配重。

网友:
居然没有变压器,貌似开关变压器都没有?这是什么原理,还能做到大电流可调。难道类似吊扇那种无级调速的原理?

网友:
拍个电路板正面看看啊,难道没有几个滤波大电容吗?

网友:
拆走那个配重,还有大空间改造,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看来是直接用的220V整流后斩波输出低压。

这种电源没有隔离变压器岂不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外观,说10元拿下,一声XX这是赚了啊,再一看里面,又一声XX..............!

真tnnd形象,哈哈

网友:
会出人命的
字数补丁.exe

网友:
10元就是这个外壳也值了。

网友E:
这个配重块做工比外壳精致,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配重块做工比外壳精致,赞一个。

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