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联想L2250PWD改LED问题?

楼主(2021-06-01):
  事情是这样,同事的显示器坏了,检查是顶管的问题,在网上买了个LED的灯管,但是我不会找点焊接,看教程说是把电源板上的高压部分断开,然后找到几个点。本人实在愚钝,请高人指点。
(1)高手指点,高压部分是左边哪个位置,最好能帮忙截图画条线。本人才学,只是感兴趣。在网上说有保险,断开就行,我想把多余的件都拿下来,把恒流板沾到这个上面。

(2)如何找到那四根线的点,我就找到用万用表,黑色接地,试电压,请高手帮忙画个点。

网友:
去高压 把第一张图左上面两个黑色大二极管脚剪断就可以

网友:
小伙子,听老夫一句话吧,第一如果你有维修基础会修,建议你更换灯管既简单有安全而且使用寿命长。第二如果你不会维修的话,建议你放弃吧,维修不是你在网上看一两个视频就会维修的。

网友:
高压部分就是写着危险几个字的地方。

网友:
正负极好找,就是那根ENA使能端,建议插好排线在,在开关的过程中找那个电压从零升至5V的线即可,ADJ可以不接!接了做用也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