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204+;钳形表到手即拆,牛屎比福禄克的□正方吗?测电筒20+A~

楼主(2021-06-01):
优利德印象还可以,最初是很多年那块卡片UT10A。
电筒现在的大功率的很多,测测电流。

传送门:
福禄克18B+;拆解!保险丝很贵、贵、贵!牛屎、屎、屎!~~~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532

网友A:
万一将来牛屎坏了是不是可以把牛屎铲掉换成塑封的芯片?但是怎么确定芯片型号呢?

网友:
这牛屎形状太难看了,要差评

网友:
牛屎不圆、差评。
我的老UT201还是硬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一将来牛屎坏了是不是可以把牛屎铲掉换成塑封的芯片?但是怎么确定芯片型号呢? ...

这个芯片里面是不是还有程序,不然换一个也不起作用吧

网友:
有屎以来最丑的。丑爆屏幕

网友B:
优利德封装的太粗糙,弄的光滑细腻点不好吗?
福禄克同样软封,流光发量

网友:
钳表测电流还是挺方便的,不知道这个表的零点漂移大吗?

网友C:
看看我刚买了十几天的204+硬封芯片的,你的这种牛屎芯片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刚买了十几天的204+硬封芯片的,你的这种牛屎芯片不好

还带抽奖的  硬封 牛屎 随机抽奖吗

网友:
这坨拉得太随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封装的太粗糙,弄的光滑细腻点不好吗?
福禄克同样软封,流光发量 ...

牛屎弄的光滑细腻点会增加两块钱成本

网友:
这表多少钱?现在MCU主控表货铺得多,价格应该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一将来牛屎坏了是不是可以把牛屎铲掉换成塑封的芯片?但是怎么确定芯片型号呢? ...

优利德售后不错的,上次我的计量计损坏了,芯片坏了,寄过去直接换了块板子后寄回来,只付了寄去的邮费。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大婶又有新式武器。。。。。。

网友:
一般应用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直流钳表,不错哦。

网友:
我去年买的,是硬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