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没啥事刷三防漆玩

楼主(2021-06-01):
如题八个字

网友A:
请问楼主,好玩不?谢谢!

网友:
哪里有八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好玩不?谢谢!

一点不好玩,没板子刷,只刷了一刷子,不过效果挺不错

网友:
家里电器全部拆开刷。

网友:
三防漆刷电动车充电器有意义

网友B:
呃,不要钱的么?

刷卫生间的灯板也有用

网友C:
有可能散热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散热不良

这会引起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不要钱的么?

刷卫生间的灯板也有用

你说有点道理,红包签到抵下来2块多,卫生间我用的灯板模组,目前还好,就不动了

网友D:
我去年夏天也是,给芭蕉共田GT328充电风扇一体板和无刷定子先拆下,再涂电路板三防漆,瓶子说明20摄氏度常温24小时一整天完全固化,放两三天装回可以防水。自带含油轴套容易缺油,然后生锈抱轴不转,最好换304不锈钢滚珠轴承。

网友E:
同刷过,一定得开窗。。电风扇对着外面打。。。不然这味道。。
还有薄刷。。干后再刷一次。共2次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年夏天也是,给芭蕉共田GT328充电风扇一体板和无刷定子先拆下,再涂电路板三防漆,瓶子说明20摄氏度常 ...

需要防水的地方还是可以刷刷的,我刚才刷的是手机充电器高压端,就是避免u口滴水进去造成短路,几分钟就可以摸了,20分钟就干了,24小时完全干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刷过,一定得开窗。。电风扇对着外面打。。。不然这味道。。
还有薄刷。。干后再刷一次。共2次最好。。 ...

你说的大工程啊,我就几里平方而已,哈哈

网友F:
刷这个肯定有好处,可以防潮、绝缘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防水的地方还是可以刷刷的,我刚才刷的是手机充电器高压端,就是避免u口滴水进去造成短路,几分钟就 ...

低压侧用电路板三防漆问题不大,高压侧内层三防漆,外层可固化导热硅胶都加上,避免遇到果汁击穿。最好用氖管电笔测试下,高压侧只加三防漆绝缘够没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有点道理,红包签到抵下来2块多,卫生间我用的灯板模组,目前还好,就不动了 ...

买了100ml能用好久,挥发性很强不小心不见了40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这个肯定有好处,可以防潮、绝缘啥的

修热水器电路板用得上,用处还是挺多的,主要是红包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了100ml能用好久,挥发性很强不小心不见了40ml

保质期2年,看来我得好好保管了,免得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质期2年,看来我得好好保管了,免得浪费

感觉可以当绿油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