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喜利得SF2H-A手电钻工作灯不亮了?

楼主(2021-06-01):
用了喜利得工具那么多年第一次遇到故障的,工作LED灯突然不亮了,我也不是常用,毕竟不是搞维修行业的!现在偶尔闪烁着微光,闲鱼一问原厂全新配件开关总成要将近一百,拆机五六十,哎,想想还是将就用吧,反正用的频率不高也不影响使用,就是灯不亮了感觉有点缺陷!!

网友:
这开关看着跟牧田的一样

网友A:
先测电压。电压正常那就是灯珠损坏,换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电压。电压正常那就是灯珠损坏,换灯珠

好像没有灯珠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灯珠换的

TB买类似的灯珠换上就行了。

网友B:
如果俩灯珠突然一起都不亮就有可能是开关的问题了,俩灯珠一起坏的概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俩灯珠突然一起都不亮就有可能是开关的问题了,俩灯珠一起坏的概率不高 ...

能修么??

网友(2021-08-02):
估计不好修,也许就是接触不好了,但要拆开开关检查开关内部电路,免不了事故扩大了!

网友(2021-10-15):
能照一下齿轮给我看一下吗?

网友:
咸鱼15就好了

网友:
很便宜,应该行
wechat_upload1634641144616ea4f89b314

网友:
先测电压,灯珠是串联还是并联。有可能坏一个。

网友:
大概率灯珠坏了,一般是5毫米的灯珠,买个换上就行。上次我买了50个,好像是3块多钱

网友:
12v还不是无刷

楼主(2021-11-17):
修好了,咸鱼50块总成,原厂全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咸鱼50块总成,原厂全新的

人家标明15你任性要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