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890c+如何进校正模式

楼主(2021-06-01):
看了坛里高手爆改胜利vc890D.我有个优利德ut890c+.也试着校正,从24c04的7脚那里接个线,接到负极,打到电阻档,没出来cal。和没短接7脚没啥区别。谁有这个表,可以试试短接7脚看能进去校正模式不
或者哪个高手出个爆改优利德ut890c+的帖子,咋们照猫画虎。

网友:
上个拆机图看看

楼主:
图来了,我短接的是wp和v-

网友A:
短接WP和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WP和地试试

试了,没有用。我都怀疑这表到底是不是dtm0660主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没有用。我都怀疑这表到底是不是dtm0660主控了

拆开正面看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正面看看芯片

牛屎的,看了也没用。存储是24c04

网友A:
我的UT890C+和890D存储是ATMLH724和ATMLH332,这个好像比24C02  04大多了! 估计主控程序有重大改变!公开的校准方法,都试了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UT890C+和890D存储是ATMLH724和ATMLH332,这个好像比24C02  04大多了! 估计主控程序有重大改变!公开 ...

短接存储器7脚和地,转盘播到电阻档进去不了CAL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存储器7脚和地,转盘播到电阻档进去不了CAL模式

我昨天晚上,试了一晚上,校准模式成功进入一次,但是,后来再怎么试都不行!看来是按键啥的,以及电路还是右边区别!偶尔触发合适了,能进入

网友:
校准有点进展了!
短接PT1.0和SDA跳线,然后按住蓝色键,开机,会有一个自检过程(注意,这个过程没有出现CAL,但却有跟CAL之后类似的一个自检过程),我开机是直接拨到了600mV档,试着输入一个500mv值,按黄色键每次减10mv,按蓝色键每次加10mV。也就是值可以调整为整数,但是,校准没法保存!关机再开机,一点变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