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固态硬盘也会有坏道?在线修复!直播倒计时~~100%

楼主(2021-06-01):
居然能修复!!!就是太慢

正在修复242柱面~~

8018

网友:
金邦啊,现在都能扫除坏块,是不能用了,拆开看主控,主控有工具的话,量产rdt后能用一会,根本上还是颗粒用不住了,最好就是垃圾桶/滑稽

网友:
。。。。。。。。。。。。。。。。。。。。。用这个扫是不准确的。。。。。。。。。。。。

网友:
固态有坏道自动屏蔽的。。。

你找跑圈的软件urwtest吧。可能拼错了。。。

网友:
扔了吧,固态硬盘一般不出坏道,出了坏道代表已经磨穿到主控阻拦不住了。。。。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楼主:
你接吗? 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接吗? 给你?

开玩笑的,我不玩ssd,坛里玩这的大神多的是。

网友A:
别用检测机械硬盘的工具来检测固态盘。

都知道tlc的写入是大波浪曲线,有高峰,有低谷。用mhdd来测固态,低谷处就可能会被认成是损坏的块。但这其实并不是坏块,只是这个地方写入延迟较高,或者速度较慢而已。

固态出现了坏块之后,会被备用块替换,替换了多少坏块,用diskinfo之类的工具能看到。

如果怀疑自己的固态有坏块,而且没被替换,用urwtest写满全盘再校验最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用检测机械硬盘的工具来检测固态盘。

都知道tlc的写入是大波浪曲线,有高峰,有低谷。用mhdd来测固态, ...

这类检测都是读取校验的形式,固态长时间存放的冷数据有时会出现校验错误被此类软件报为坏块,隐约记得这种坏块主控是不计入和替换的,重新写入新数据再校验又是正常的;或者是另一种情况是没有备用块替换了,这种情况不多,一般会主动进入只读模式,除非固件区崩掉或闪存崩掉了。
只要固件没蹦,多数固态看SMART信息就能了解大概情况了。

楼主的贴子感觉多数是在水贴或者是为了自己存档使用,并不是用来交流分享,看楼主接触了不少固态了,开卡什么的也都会了,很多问题动手做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检测都是读取校验的形式,固态长时间存放的冷数据有时会出现校验错误被此类软件报为坏块,隐约记得这 ...

“楼主的贴子感觉多数是在水贴或者是为了自己存档使用”

这都看出来了~~的确是的!
正在修复380柱面~~

网友C:
你这是在修复?想快点整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在修复?想快点整坏吧!!

一定要修好它

正在修复480柱面~~

网友:
这种修复是不是会对有固态损坏

网友:
机械管不能读写的区域坏道,固态对应坏块。

网友:
这个扫固态准确?你是水贴吗?

网友:
这个不准吧

网友:
就算有坏块也是重新量产进行屏蔽,不可能修复的

网友:
HD TURE的有些信息还是值得参考的/别以为SSD就扫描不出红块来那是你没见过东芝ARC100有红块盘就不稳定 /SSD全盘填写0也算是一种擦除/对于群联PS3111 50008 马维尔88NV1120 RTS5731这种把安全擦除指令给阉割了的主控方案/全零填充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