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3TB硬盘换了电路板后只转, BIOS认不出来盘.........内详.......

楼主(2021-06-01):
3TB硬盘换了电路板后只转, BIOS认不出来盘.........内详.......

在京东买的硬盘盒......

相信京东卖的东西的质量很好.......

后面发现京东卖的是个二手货坏的........

吧二手货重新包装一下又卖出去.......

电源上的指示灯一亮一暗的......

开始发现了也没有在意......

用了一段时间后......

2个硬盘都坏了.....

其中一个1TB硬盘当场就冒烟了......

俺就知道这个电源有问题啦.......

先是3TB硬盘坏了.......

后是用1TB硬盘冒烟啦.......

哎.......

以后不能太相信京东的东西.....

大师们帮俺看看.......

现在的情况是:

马云家里买了一块二手电路板.......

板号一样的.......

BIOS芯片换到二手电路板上.......
(原来3TB硬盘上的电路板,只要主机按开机按钮一通电,主机电源马上电源保护)

按开机按钮通电.......

主机能正常开机......

硬盘用手感觉已经全速运转啦......

显示器卡在开机画面要等几秒钟......

进入主板BIOS设置界面看不到一个硬盘啊......

大师们分析看下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谢谢.......

3TB硬盘换了电路板后只转, BIOS认不出来盘.........内详.......

网友:
这个型号本来就爱坏

网友:
希捷早已不爱!

网友:
有个WD2.5的750G也是一样,换板换BIOS不认

网友A:
硬盘主板上还有个bios芯片,需要将坏板上的拆下来,换到新板上!!!!!1

网友:
希捷的XV系列监控盘还可以

网友:
目前为止,我只在富士通的250G笔记本硬盘上换板能直接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主板上还有个bios芯片,需要将坏板上的拆下来,换到新板上!!!!!1 ...

认真看黑板

网友:
感觉都是牛人。动手能力强!@

网友:
路过看看。还有其他芯片不匹配?

网友B:
在硧认盘体没有损坏后,只能换同系列同型号的电路板硬盘才能直接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硧认盘体没有损坏后,只能换同系列同型号的电路板硬盘才能直接使用.

没那么简单.硬盘换板可以换,但板上的数据不能换。必须将旧板上的数据读出来写入新板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简单.硬盘换板可以换,但板上的数据不能换。必须将旧板上的数据读出来写入新板才行. ...

必须使用无故障同品牌同系列同型号硬盘的电路板(可上闲鱼淘二手盘),且硬盘内部的盘体及电机等没有损坏的情况下可直接使用.
本人就以此方法修复过2只硬盘,硬盘有价,数据资料无价.

网友:
会不会这个主板原BIOS还有一部分是集成在主板其他芯片上的?我记得有些型号是这样

楼主:
买来换了才接上电脑 的呢........

网友:
我换过1T的,换了过了5年时间了。对我来说这么绝对发过帖子

网友:
有可能是掉固件了。也许原板就是掉固件或是bios芯片损坏了。

网友:
晕啊,要把8脚的flash也移过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