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螺丝刀里4mm六角和800圆柱的批头和手柄哪种结合的更稳固?

楼主(2021-06-01):
最近想买螺丝刀,看到有这两种结合方式(其实就是南旗和安士),不知哪种更好?

网友:
800 -4mm    801  -5mm    802 -6mm 带 螺纹夹头的

网友:
以数码之家的2种来看,六角更稳,圆柱卡的容易掉

网友:
六角带夹头这种最稳。
这山货被我改的通用4mm六角和800圆柱

网友A:
我喜欢800批头,
1. 这类批头是工厂产线用的居多,花同样的钱能买到精度更高的刀头。
2. 800批头的规格更丰富,各种长度的都很容易买到,而六角批头通常都是短的,长的不多。拧深孔螺丝的时候就知道长批头的好处了。
3. 可以锁定在手柄上,800批头通常是用卡珠锁定在手柄上的,不会有被螺丝带出来的尴尬。
不过劣势就是,做六角批头套装的厂家多,手柄好配。给800批头用的手柄比较少。我自己改装了几个六角手柄,也可以装800批头。挺好用的
下面这个是万克宝的三珠自锁夹头手柄,夹持4mm六角批头。改了一下也能支持800批头。这个手柄非常好,就是国内很难买到,闲鱼碰运气。

网友B(2023-10-20):
数码之家换的800批头套装质量很好,楼上说得很对,800批头多是工厂用的,精度比那个X旗好N倍。X旗唯一赢的地方就是可以伸条野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800批头,
1. 这类批头是工厂产线用的居多,花同样的钱能买到精度更高的刀头。
2. 800批头的规格更丰 ...

800批头插里面晃不晃?

网友:
想问下哪里可以买到好的800手柄呢?

网友:
800手柄品种很少,选择余地不大

网友:
如果质量好其实差不多,如果带锁紧螺帽的手柄会稳固得多。批头的精度才更重要,这个主要和品牌相关。最近打算搞几个精度较高的一字用于拆表,看了几种批头,一个是sl1.5以下的批头很少,无论800还是4mm和6.35mm都很难找,另外精度也明显差很多,所以最后用6.35转夹头夹博格的批头。装在6.35的手柄上用。精度手感都很好。
无论800还是6.35都是工业标准。很难说哪种更广泛,大家的观点无非是基于各自的观察。也许淘宝的销量才更客观

网友:
一种是无线电动螺丝刀的1/4寸六角批头,一种是带线风批电批头。
老牌工厂的生产线多用带线电批。新兴电子厂才多改用无线电动螺丝刀,甚至定制4mm六角批头的电动螺丝刀,专门装精密电子设备。
对于个人DIY来说,设备有几个会用带线电批的?多是无线电动螺丝刀之类的,1/4寸批头流行也不出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码之家换的800批头套装质量很好,楼上说得很对,800批头多是工厂用的,精度比那个X旗好N倍。X旗唯一赢的 ...

兄弟是广东人?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是广东人?

方言文化

网友:
我比较喜欢4/6.35mm的批头,6.35转4mm的转接头容易买到,可以很方便用在锂电螺丝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