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主控,45, DE, 94, 93, 76, 57应该是闪迪颗粒有开卡软件吗?

楼主(2021-06-01):
有个可以丝印看不到了,看到ID是45, DE, 94, 93, 76, 57,应该是闪迪的颗粒,这个有哪个软件可以开的吗?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1102A_DBQ0412_FWR1212A用这个提示Pret_InfoBlockBad_FAIL(3DF)错误。

网友A:
Sandisk,64Gbit,SDTNQGAMA-008GP(1V8)(57)=45,DE,94,93,76,57,1,16,1280,04096,0256,02116,02030,01000,02,01,01,1,42,19,0,05,7F,01,0000,A2,00,20,50,50,25,10,00,05,00,03,20,00,00,40,1,0,02,04,06,FF,03,00,3,05,01,02,7F,01,01,00,00,00,00,77,77,55,55,0000,
A61=Sandisk,128Gbit,SDTNQGBMB-016GP(1V8)
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0123A_DBQ0202_FWQ0111A这个版本不是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ndisk,64Gbit,SDTNQGAMA-008GP(1V8)(57)=45,DE,94,93,76,57,1,16,1280,04096,0256,02116,02030,01000,02, ...

谢谢大神的回复,这个还是有错误提示Pret_InfoBlockBad_FAIL(3DF)

网友B:
去掉土狗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土狗开试试

土狗是电路板上吗?没弄过

网友:
上图吧!这个闪存ID说明颗粒不是土狗颗粒。所以要拆了土狗路线

网友:
如果是原板闪存,与那些跳线没关系。大把软件支持开卡。要么设置有问题,要么某个闪存挂。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复,最后测试是第四个闪存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