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铝电池成功

楼主(2021-06-01):
自己用了两个微波炉的变压器做了点焊机,发现往铝电池上焊接铜片和镍带还是不牢固

楼主:
在网上买了个大白菜焊台,店主说能到800镀,用选用专门焊接铝的焊锡丝就可以,果然成功相当的结实

楼主:
开始做的微波炉的点焊机,焊接镍片0.2的和铁片焊可以,很结实,可使用在铝电池上不行了电池铝极不是很平,自己做的悍笔不是很完美,花了27元买的8毫米直径的紫铜柱,太粗了打磨的也不是很理想,不太尖锐,为了做点焊笔把我500A的电焊把给肢解了做的,结果焊接总是击穿镍片,可能是不平或接触不严,点焊的开关也很简易用微波炉原机的开关,结果是不是揭穿镍片就是时间久了把镍片干红,化了!失败

楼主:
点焊笔,线圈用的16平双股的电焊线加一根4平方的津成单芯线,绕了了4圈,焊笔直连的基本没有电流损耗的地方

楼主:
这个铝焊条真的太猛了,上去直接冒泡成一体,铝电极的连接铝片直接包裹,不像普通的焊锡丝四处滚球,乱跑

楼主:
左边是大白菜右边的是80瓦的钻石烙铁,大白菜是碾压钻石,升温非常快,就是用铝焊锡太费烙铁头了

网友:
这是什么神器?

网友:
之前玩钛锂的时候为焊接铝伤过很多神,最后是焊铝锡丝搞定,但过几个月还是会要开焊,所以焊好以后还要用704封固一下才玩得长久。

另外烙铁的温度有800度你确定不会把电池焊坏?其实500度就开始暗红色了。

网友:
焊丝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