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宝利通全向麦克风拆机,求高手指导

楼主(2021-06-01):
宝利通Polycom视频会议标清vs×6000/7000s/ 8000配套的全向麦克风,二手淘来的,本想买来改成电脑用,电脑自身的麦克风开会议太差了。
结果是专用接口,要用起来还真有点难。

电路拆开了,还有点复杂。网上都找不到资料。

有高手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可以试试从靠近MIC插座的8脚芯片下手,或许可以供电,然后找到输出音频接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从靠近MIC插座的8脚芯片下手,或许可以供电,然后找到输出音频接电脑 ...

谢谢。我试找一下。刚测了下,感觉有二个应是电源,一正一负。也不知供电多少V,慢慢来试了。

网友:
如果楼主搞定以后,能把成果发上来就好了,这玩意可是开会利器,能改电脑用,大好!

网友(2022-08-30):
LZ最后搞定了吗?我也有一些AVAYA的全向麦,6P电话接头,本来是接视频会议设备用的,想改接电脑,如何能让电脑识别呢?
6针电话水晶头,应该供电不需要多大,2针供电,另4针不知道是否全用上了,USB只有4针可用,没有全向麦的资料

网友(2024-12-09):
我的ploycom 有电脑接口,可以当电脑免提,但音质极差,因为频带只有3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