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了十个月的蓝牙小键盘 裂 开 了

楼主(2021-06-01):
掰开一看
电池鼓包了,芯片bk32310?bk3231q?看不清

会爆炸吗
用针扎?

先联系淘宝售后看怎么说

网友A:
换个新电池,加个保护板,把充电电流改小一下几十mA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电池,加个保护板,把充电电流改小一下几十mA可以了

是与充电电流有关吗
我一直是用电脑usb口充电

手头只有两块MP3的电池,很厚啊
这种电池要怎么买,型号都没有
厚度一样就可以?买个大容量的

鼓成这样,我都不知道原来多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与充电电流有关吗
我一直是用电脑usb口充电

电池看大小应该是150mah+容量的电池,充电电流50mA就可以了,里面充电电路像是TP4054,4057之类,找电路图改电流设置电阻,或者换个高容量电池,电路就不用改了,但是保护板还是要加的

充电跟是不是电脑USB口充电没关系

电池怎么卖我推荐某宝搜店铺名:美好电子科技,这个是专门卖锂电池的,在他家买过多次质量可以,你要买的话自己比划比划看键盘里的空间能塞多大的电池,然后到店里找差不多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看大小应该是150mah+容量的电池,充电电流50mA就可以了,里面充电电路像是TP4054,4057之类,找电路图 ...

看看下面这块电池怎么样
MP3用的,其实厚度差不多嘛

网友:
这不挺好的吗,直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