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怎么测锂电池的温度?

楼主(2021-06-01):
这种电池,手上有10来个。手头还有4056, 5603和STC104跟202。电阻电容一堆。
测万用表。红色是输出正。黄色是测温线。黑色地线。黄黑有7.xKΩ电阻。电压和红黑一样。里面带有保护板。
现在想做个充电板。然后可以的话最好能带多电压输出3.3v.5v.12v各一路。电流1.5A左右。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该怎么设计选件?

网友A:
我用额温表测

网友B:
呵呵,魔败电池5000毫安容量,3.7伏太阳能灯并联增加电池容量的最佳免费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额温表测

我之前用马宝2块钱的热电阻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魔败电池5000毫安容量,3.7伏太阳能灯并联增加电池容量的最佳免费电池 ...

容量对LED足够了。都不用并。7135/350ma的恒流充满一次可以用12小时以上。这电池就是个头小容量大。还有一种蓝色棒冰状的条子。比这个还要大200ma。那个是6线头。我现在想到的是用单片机加固定电阻分压测黑线和黄线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摸!

室温30多度。摸也摸不出来,等摸出来估计电池也火花迸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