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汽车LED刹车灯,发现对收音机有干扰

楼主(2021-06-01):
17年买的2个LED刹车灯,当时装上就发现开收音机的情况下踩刹车有干扰,上个月发现一个不亮一个长时间亮灯后然后有几组就不亮了,今天老老实实的换回了卤素灯,晚上拆开后发现一个里面的电阻烧的发黑了,另一个是长时间散热不良有点虚焊。请大家再帮忙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我看着像是10欧标电阻,这是为了降低灯的功率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A:
这种故障率还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率还是很高的

作坊产品。虽说灯片卡在铝柱上但是都没贴紧也没导热硅脂。要是大电压的估计早烧起来了。

网友B:
这种灯不行。散热就是大问题。。

网友C:
这电阻是降压电阻。。嘿点没事。哪天不亮八成是电阻热死了。

网友D:
用收音机来反馈刹车灯是否正常也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不行。散热就是大问题。。

所以降低了灯的功率,结果电阻提前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阻是降压电阻。。嘿点没事。哪天不亮八成是电阻热死了。

另一个已经烧成焦炭了,替换成更大点的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降低了灯的功率,结果电阻提前挂了。

想用着舒服,自己找热管加散热片自制吧!

网友E:
这种山寨的东西还是不用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收音机来反馈刹车灯是否正常也是个办法

方法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着舒服,自己找热管加散热片自制吧!

不用了,这山寨货别哪天自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山寨的东西还是不用为好。

是的,别自燃了。

网友:
一般灯芯半年到一年容易坏,体质太差,我都不灯芯全部换成自己买的好的那种了用了几年都没坏。

网友F:
电阻的作用一是限流,二是欺骗电脑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的作用一是限流,二是欺骗电脑检测

这个肯定是限流的,不过电阻2.7瓦多,过电阻只有1.8瓦左右。目的应该是降低发热延长灯珠寿命。

网友:
LED灯珠直接串联电阻限流的最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