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最新款太阳能感应壁灯

楼主(2021-06-01):
拆最新款太阳能壁灯,芯片被打磨,但是芯片貌似是太阳能草坪灯芯片的升级版,组成部分元件稀小但是功能强大,居然能遥控控制有三种模式,,,呵呵,老规矩拆了增加18650电池,就算天天太阳在SS14肖特基二极管的低压降下有1安充电电流也不怕,2个带保护板手机电池合计9000毫安经得起充电,灯虽然是限流的都是人体感应后还是很亮的,灯能高亮15秒

网友A:
这个芯片可以改成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可以改成别的吗?

这个玩意虽然组成电子元件小,但是能机械开关控制,遥控控制3种模式,1人体感应模式,人经过灯亮15秒2人体感应微光模式,人进过灯微亮15秒,3微光模式通宵微光,充电的SS14只支撑充电最大1安电流,如何要改就只能并联几个一样的肖特基二极管,这样就能加大太阳能发电板,加大电池,

网友:
还能冒充摄像头,诈唬人

网友:
灯小功能全,很不错

网友:
灯电路板简单好用,还带遥控功能相当不错了:Strive:

网友B:
啥价格啊  有啥车没

网友C:
一个电池恐怕充的还没用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池恐怕充的还没用的快。。

所以这个东西聪明的设置了3种亮灯模式,人体感应亮灯这个还是比较节能的一种亮灯模式,无人经过就是黑的,只有一个发光二极管24小时闪烁,足够吓人与路过的人照明15秒了,我加装了近10000毫安带保护板的手机电池,上半夜就是有人路过50次也能电量足的,,还有啊,目前这个车没有车票,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看出来这个简单电路板是啥芯片方案,自己买几个电子元件组几个自己用还是乐趣多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价格啊  有啥车没

目前为止没有看见哪有便宜的车可上,,唉,就看看有没有大婶看破这个电路芯片方案,以便造福一方人事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东西聪明的设置了3种亮灯模式,人体感应亮灯这个还是比较节能的一种亮灯模式,无人经过就是黑的 ...

那够用了,弄电池大点,实在没电了,拿下来充满再挂上去。

网友:
早有这种了啊 pdd 3模式的太阳能路灯6.5最低 说是不带遥控 发来的带遥控的 带遥控的7.0 8.9挺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玩意虽然组成电子元件小,但是能机械开关控制,遥控控制3种模式,1人体感应模式,人经过灯亮15秒2人 ...

这种太阳能壁灯发电量和电池容量是硬伤,如果改成便宜的共享单车太阳能板应该会有不小的提升,但是共享单车太阳能板电压一般是6-7V的,直接换上可能会烧掉,要串几个二极管,但不知道具体要串什么样的二极管,以前的那种壁灯我量了下正午太阳好的时候电压有4.5V左右,估计这个芯片最大输入电压也就5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太阳能壁灯发电量和电池容量是硬伤,如果改成便宜的共享单车太阳能板应该会有不小的提升,但是共享单 ...

用一个二手的充电宝板子,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二手的充电宝板子,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你这个主意好,一片拆机充电宝板子也就三五块钱,多并联几片真可以就丢那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