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蚊拍得改了,铅酸改锂电

楼主(2021-06-01):
刚才打蚊子录了一小段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64y1C7RP

楼主:
有配件,不得虚

楼主:
充电孔从哪里开,我得想想,开圆孔还是micro孔,得思考

楼主:
我靠,,,,,,,简直你我斗志斗勇呢,,

楼主:
居然完整尸体,真的得改了,

网友:
开个type-c吧,这是主流。

楼主:
顺道拆开了,大家看看,安不安逸

楼主:
研究了一下,貌似从屁股开孔可能好些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款雅格,改的18650,被迫把电池仓下部扩了一些。
这款电蚊拍做工很不错,就是重了点,还有就是开关的手感不好。

楼主:
尾部貌似那么大个孔,管还是不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款雅格,改的18650,被迫把电池仓下部扩了一些。
这款电蚊拍做工很不错,就是重了点,还有就是开 ...

按钮开关手感可以,推拉那个有点紧

网友:
我直接把220V插头拆了,把充电小板用胶粘住放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钮开关手感可以,推拉那个有点紧

对,紧的一匹。

网友:
上周刚入了1个鼎能,做工真是烂,塑料脆的很,按钮手感极差。拆开看了看,焊点都不完整,有脱焊的可能。

楼主:
这做感觉帅得一批啊

网友:
电池下面的充电板是什么型号?

楼主:
空了再弄了,大方向没问题了

网友:
有工具就3D打印一个配件被,要不找个小型的电源板内置,还用原本的插头

楼主:
睡不着,,起来把收尾工作做了
完美收关,对于300毫安的电池来说,充电板编程电阻要改,现在300ma充电电流,不错不错

网友:
现在锂电池款志高也不过29元包邮了,不用改直接锂电池更加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