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BILIDE 6112手电钻如何拆卸?

楼主(2021-06-01):
朋友的手电钻用着用着屁股冒烟了,还能转,但不敢再用了,让我修修,可是把周围的钉子一一拆掉后外壳还是打不开,开关的地方没有钉子,但是那里明显有什么东西连着,拽不开。照着网上的把钻头里面的反向钉子也拆掉了,钻夹部分还是取不下来,网上说用一个六角扳手夹紧,然后使劲拧,但是轴总是转,不能固定不动,还是不行。你们看看如何拆开?
我只想拆掉外壳,钻夹部分不需要拆,它是完好的,没有坏,能不能不拆这部分。

品牌:BILIDE
型号:6112

谁知道上面的三个数字是什么意思?10,32,10

标注的地方用螺丝刀钻了钻,以为下面有东西,但是很硬,啥也弄不出来。

中间的反向螺丝已经取出来了

有知道如何拆解的朋友还望告知一下

---------------------

网友A:
冒烟多半是功率管烧了

网友:
那个应该是已经花掉的螺丝,估计是T9的

网友:
钻夹是螺丝拧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烟多半是功率管烧了

冒烟是电机线圈有断路,先是火花大有焦味,然后换向器环火,最后冒白烟,电机升天。

网友:
可能是电刷坏了,把螺丝钻掉就应该开了……

网友:
图三中间偏左下 你还有一个螺丝没拆

网友:
标注的地方应该有个螺丝,有反丝取螺丝的那东西试试能不能把落实拆出来。

网友:
额,我搞错了,我以为是无刷的。。。

网友:
里面肯定有一个螺丝,用大头针把里面的残渣挖干净,把那个螺丝的槽应该能够挖干净,然后起子就可以升到槽里面了

网友:
夹头夹上一罗丝,电扳手一打就下

网友B:
钉子都没取完,标注的那个取下。

网友(2024-03-17):
你好,最后这个拆开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钉子都没取完,标注的那个取下。

主要是怎么取呢,那个孔好像不是后来塞的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