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V+东芝bisc3开卡报错tran RTC fail错误

楼主(2021-06-01):
RT 单贴东芝BISC3,板子原来就是2贴的,之前一些原因 拆开颗粒贴58H,最近有需求了,找了一片贴回来,CE正常,2通道都在1 3一共4CE,用过图下几个版本,都是在RTC后报错,设备通过最普通NVME转接卡,转到主板16X接口,开卡的。

网友:
盘原来就是好的吗?看报错,像是报的主控问题

网友A:
这个错误意思就是主控挂了/请联系SMI返厂

网友:
主控挂逼或者虚焊。2263xt常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意思就是主控挂了/请联系SMI返厂

最后换了公版AD的版本了事

网友B:
改成BGA看看 这种2263XTV 是开不了的  我也买了好几块  论坛和群聊很多人翻车

网友C:
楼主这个是nvme转usb的吗?还是ngff转usb,哪里可以买?谢谢!

楼主(2021-07-18):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nvme转usb的吗?还是ngff转usb,哪里可以买?谢谢!

M.2直接转PIC-E16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BGA看看 这种2263XTV 是开不了的  我也买了好几块  论坛和群聊很多人翻车

还好买了好几张方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好买了好几张方头的

最后是固件问题还是板子问题,我的2263xtv 272的板子也是遇到一模一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是固件问题还是板子问题,我的2263xtv 272的板子也是遇到一模一样的错误,, ...

换了方头的就好了

网友E(2021-09-08):
引用 网友B:
改成BGA看看 这种2263XTV 是开不了的  我也买了好几块  论坛和群聊很多人翻车

请问您说的BGA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说的BGA是啥意思?

开卡程序里面一个设置

网友:
我这也是卡RTC,但是换了BGA开卡掉盘然后就没法认盘了,2230的短接后面触点都试过了居然找不到ROM跳线

网友(2021-11-22):
同卡RTC,脑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