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电动工具的散热与噪音问题

楼主(2021-06-02):
现在电动工具的噪音多少是个问题,通常主要噪音是来自散热风扇
那么如果去掉风扇,用铝合金做外壳,不改变原有外壳的尺寸下能否满足工具的散热需求

网友:
这个目前无解。

网友:
只靠铝合金传导太慢了,风扇的声音应该不是主要的,电机和齿轮的声音更大

网友:
你确定是风扇噪音?

你可以试试把风扇去掉,声音能小多少。

我觉得是电机本身和齿轮箱的噪音比较大

网友:
可以的!但是需要庞大的散热鳍片!大到一个人无法把持

网友A:
暂且不论导热速度,铝合金只能导走定子的热量,转子呢?

网友B:
这个你试一下把你电脑CPU的风扇去掉换一个铝合金的散热器看死不死机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且不论导热速度,铝合金只能导走定子的热量,转子呢?

请问转子的热量有多少?本身没有外来的电流通过,可能只有少量的感应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试一下把你电脑CPU的风扇去掉换一个铝合金的散热器看死不死机就知道了。
...

电脑cpu被动散热器也是有的,只是体积偏大以及价格不友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cpu被动散热器也是有的,只是体积偏大以及价格不友好

cpu的热量跟电动工具比还是差点啊,例如得伟996峰值功率800w,你是拿什么被动散热去处理这个热量?800w我就给他折算下来损耗是30%,损耗的就会产生热量,这个功率也不简单啊,更何况重量呢,

拿电脑cpu比就没可比性了,电脑cpu不可能一起动开始就是满负载的,还有cpu到温度会强制降频的特别intel的cpu ,超温度就保护关机了,

电动工具是不会降频的,最多只是热保护,楼主还没考虑一点负载,电动工具负载的情况下,功率还会飙升

总结下来根本就是不显示的东西,动力机构散热一直都是强制散热的,哪怕以前男装摩托车也是强制撞风风冷但是因为散热不稳定所以耐用度参差不齐,高级点的水冷,相对就温度稳定,能在最佳工作温度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且不论导热速度,铝合金只能导走定子的热量,转子呢?

转子靠空气

网友:
噪音主要在齿轮和轴承,不信你把风叶去掉,噪音还是一样的难听甚至更难听。风扇的呼呼声其实还帮助掩盖了一部分齿轮和轴承产生的尖锐刺耳的噪音。

网友C:
只驱动线圈都会有声音的,齿轮的声音只是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驱动线圈都会有声音的,齿轮的声音只是一部分

这个线圈的声音也是一个问题,主要是高频噪音,据说用正弦波驱动可以解决
一些风扇就是用的正弦波,所以特别安静

网友:
不能满足散热的

电动工具的散热风扇,不光给电机部分散热

也要兼顾其他部件的散热需求

换成铝合金外壳。
1 高强度连续作业下机身会是什么温度。手拿不住

2 温度过高 电机里面磁铁会退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线圈的声音也是一个问题,主要是高频噪音,据说用正弦波驱动可以解决
一些风扇就是用的正弦波,所以 ...

电动工具的噪音并不大,大品牌都可以做到50dB(A)以下,而另一方面振动噪声才是最大的来源。

泛音、松下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精巧设计减少振动带来共鸣(或共振),电机、波箱、开关之间会在电机高速转动时,产生切割流动空气的振动,进与外部相对静止空气产生了摩擦,引起共鸣或共振,类似于我们自己吹口哨的原理。

-----------------据我观察,松下设计是采用交叉污染来达到降低共振,而泛音是采用的分流导出解决降低共振;另外还有RIDGID、米沃奇、实耐宝和麦太保是采用共腔对流(电机尾部)降低振动噪声,而博世、得伟、牧田都是采用分体对流腔来降低振动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动工具的噪音并不大,大品牌都可以做到50dB(A)以下,而另一方面振动噪声才是最大的来源。

泛音、松 ...

厉害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