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把3档开关的小风扇改无极调速开关,求助~~

楼主(2021-06-02):
如题,想把风扇上的开关给换了,拆开一看傻眼了,特来求助该怎么接线?

网友:
这种小风扇是罩极电机吧。

网友A:
看着像是用容抗来分档的

网友B:
红线灰线不动,蓝线接A,白线或黑线接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用容抗来分档的

罩极电机抽头

网友C:
这类风扇不建议普通可控硅无级调速,更建议用多电容细分档位.

网友:
有抽头的,换个多档开关

网友:
这个是用线圈来控制转速的好像,以前我捡了一个没有后罩的,高档加了个可控硅控制的,最低转速扇叶很慢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线灰线不动,蓝线接A,白线或黑线接L

“白线或黑线接L”
感谢指导,那我另一根是不用接直接剪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风扇不建议普通可控硅无级调速,更建议用多电容细分档位.

感谢指导,小白一个,还不懂这些

网友:
不是直流电机就少折腾了

网友:
也可能是就两个二极管降压 分了3档

网友D:
拆开我的小风扇看了一下电机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我的小风扇看了一下电机是这样的

同款~只是颜色不一样

网友:
上直流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