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调速风扇温控电路 越简单越好

楼主(2021-06-02):
需要一个5v温控电路,使用场景是汽车内,手机放在风挡上工作,很快就会上升到50多℃。已经给手机加了散热器,但常开太吵,想做个温控电路,最好是可调,在40℃或者45℃时候打开,超越50℃全开。自己技术有限,请教群友帮帮忙。电路越简单越好,手机背面空间有限了,采用贴片,准备一起开pcb。。。感谢感谢

网友A:
Q1三极管mos管都行,简单实用

网友B:
可以参考网络上的半导体降温(比如黑鲨之类)自己做个,或者买不带背夹的自己改造下。

网友C:
都放风档上了,开个冷空调不就好了

网友:
热敏电阻检测温度,MCU读取后输出PWM控制风扇转速即可。睿登电源里面的风扇模块是通过mos管切换串入风扇中的电阻值实现高、中、低3速,我采用PWM实现了无极调速,4线风扇没有任何问题,2线风扇要根据风扇实际参数调硬件参数。

网友:
40度的温控开关简单有效

网友:
啥手机这么高热情,换个好点的直吹就不会拉磨响了

网友D:
这个算是比较简单的,很多diy的可调电源都用的这个

网友:
这个要求直接温控开关并限流电阻串回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放风档上了,开个冷空调不就好了

镇不住820的,基本处于全开的

网友:
一个40度的温度开关,串电阻接风扇,一个50度的温度开关,接风扇。温度高于40的时候是串电阻降压小风,高于50度风扇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三极管mos管都行,简单实用

感谢感谢,准备用这个电路,比较简单,用2n7002行不行?风扇最大电流在0.2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准备用这个电路,比较简单,用2n7002行不行?风扇最大电流在0.2a左右。 ...

无所谓,SS8050之类的三极管都能应付,最好三极管,mos管一般的都要10V才能全部开启

网友:
可以用两路比较,比较输出控制两路100mA的限流,这样的话可以切换不同的温度下风扇半开全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准备用这个电路,比较简单,用2n7002行不行?风扇最大电流在0.2a左右。 ...

不要用2N7002这种MOSFET.便宜点建议用三极管8050或者D882之类高B管,如一定要用MOSFET需要那种超低门槛电压的那种,否则MOSFET开不起来。

网友:
N年前随便搞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直接淘温控散热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网络上的半导体降温(比如黑鲨之类)自己做个,或者买不带背夹的自己改造下。 ...

支持这个做法,既然知道用风扇吵了就不要用风扇了,而且手机温度升温很快,你刚降下去温度又上来了,风扇还是基本不会停。

网友(2022-01-22):
引用 网友D:
这个算是比较简单的,很多diy的可调电源都用的这个

的确不错,可以仿制

网友:
淘宝买一个温控开关就行,找一找有没有合适的,实在不行,8050+8550,和一个温敏电阻就可以控制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