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本制造虎牌电饭煲不开机维修记

楼主(2021-06-02):
家里的虎牌电饭煲使用4年有余,突然一天烧饭途中停掉了,所有按钮都无反应,再加上面板时间显示也已较暗,估计内部电池也寿终正寝了。

原来主板上是大个一次性3V锂电,焊在主板上的,我没拍照,我换成了CR2032的电池座,以后方便换电池。

从电源回路一查,热保护管挂了,万能宝启动,买了5个,换上就OK了。(1用4备)

分析原因,估计时间用了长了,内锅底部有变形,与底部发热板有间隙,传热不均匀,导致发热板有点稍微过热,触发热保护管。(这个锅必须内锅要背)

这个日本制也够鸡贼的,首先主板电池焊死,让你用完不能自己换;再次,内锅微微变形就会烧断热保护管。

新老交班合影

完工定妆照

网友A:
加个座子,换电池方便,呵呵,又不经常换,没必要吧?再说你还想再用多少年啊?

网友B:
买回来的热保有没有砸开一个看看,是不是一根金属丝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座子,换电池方便,呵呵,又不经常换,没必要吧?再说你还想再用多少年啊? ...

我想用20年

网友:
日本制中国造

楼主:
完全有这个可能,或者只有外面这张皮纸是日本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回来的热保有没有砸开一个看看,是不是一根金属丝直通的?

搞根弹簧稍微拉长搭焊在两个接头上,就成了一个热保护。其温度取决于你用的焊锡熔点。
温度一到,焊锡熔化,弹簧拉开,切断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根弹簧稍微拉长搭焊在两个接头上,就成了一个热保护。其温度取决于你用的焊锡熔点。
温度一到,焊锡熔 ...

你是在想搞事故啊

网友D:
买的保护管大概率假的,原来买的几个里面就是直通的,锅烧坏砸开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的保护管大概率假的,原来买的几个里面就是直通的,锅烧坏砸开才知道 ...

要确认下,怀疑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确认下,怀疑的有道理

最好砸开一个看看再更换不迟

网友F:
电池用4年也算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用4年也算可以了

可电饭煲至少要用10年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加个座子,换电池方便,呵呵,又不经常换,没必要吧?再说你还想再用多少年啊? ...

这个不加座子好像也不好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加座子好像也不好换呀!

我动烙铁把原来电池焊下来,再焊一个2032的座子上去

网友H:
白色的保温材料是什么, 不是石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白色的保温材料是什么, 不是石棉吧?

应该是玻璃纤维一类的保温材料

网友(2021-11-17):
用热风枪吹一下保险管看看会不会断开比较保险

网友:
1用4备用不着吧?说不定你买的里面就一铜丝,永远也坏不了

网友:
保险应该没有问题吧?看来我也需要试一下我买的